[問題求助] 伸縮活動門走走停停的問題!

楼主(2012-09-25):
伸縮門外觀

伸縮門外觀
大門前的伸縮活動門最近經常發生有過電但按"開啟鍵"沒反應,如果去推動一下伸縮門,又可以正常啟動;有時走沒兩步又自動停住.....不知原因何在?如何自我檢修?
原來準備貼圖,卻沒資格,所以照片就自己欣賞了!
加了很多油,終於達到貼圖的門檻,感謝大大提供的建議...
現在嘗試貼圖了...圖一伸縮門外觀
                圖二控制箱內部

网友:
先檢查一下皮帶吧!!

网友:
gwepwu大您應該沒去看會員須知,雖然文字很多,還是大約看一下。

您目前回文數7,只要在回3篇文,也就是回文10篇就可以貼圖。
貼圖規則:以800*600/150 dpi,過大有限制傳不上來,過小圖片可能不清楚。
歡迎您的加入~~~祝維修順心~~~~

网友:
我猜~伸縮活動門上的電線可能有斷造成

楼主:
伸縮鐵門並沒有皮帶,是用鍊條帶動的...

楼主:
加油!載回2則就可貼圖了,"沒圖沒真相"....嘿嘿

网友:
檢查開關吧, 這部份滿容易壞的.

网友:
沒放"乖乖",當然就不乖了
開玩笑的啦。
拆吧:)

网友:
gwepwu大
1.在開啟不動作的情況下,您要先確認馬達電源側是否有電(不要用手去測喔要用電表)
2.如果沒電就要看是開關或接觸器的部份是否正常

网友:
gwepwu大大您好

根據您所描訴的情形!!
有過電但按"開啟鍵"沒反應,如果去推動一下伸縮門,又可以正常啟動有時走沒兩步又自動停住.....
小弟認為應該往"馬達啟動"的方面去找!!
這種情形就好比::自己走不動.要人推一下.走了幾步.又沒力氣了.......
查一下..軸心是否有卡住.啟動電容是否老化.定位開關是否失效.運轉的齒輪加點潤滑油等等.......
小弟淺見!!.....提供您參考一下!!

楼主:
感謝10樓大大提供的寶貴意見,今天會拆開來徹底了了,但還必須先認出啟動電容.定位開關....再上來求救...加油...

楼主:
今天終於徹底把外殼給拆下來研究研究,
經測量,發現供電的2條線根本沒過電,難怪...
接著拿一條臨時線送電過來接上,沒想到門就動了, 真是幸運...
原來活動門接的電線是0.75mm7c扁線,打電話問一尺要15元,而且明天才有,
後來想想反正只要換2條線就好,何必整條全換掉,
所以乾脆跑去買一尺5元也是0.75mm的軟線給換上,
最後再調整好鬆緊度,嘿嘿完成了...
感謝各位大大不吝提供的意見,在此一並致謝!

网友:
恭喜gwepwu
也別忘記要記得做好防水跟絕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