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CON的排線如何拆除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大,小弟是剛加入第二天的菜鳥,想請問各位大大圖中紅色所框的排線是要如何拆下,謝謝唷。
因不太懂不太敢硬拆,謝謝唷。

网友A:
前端塑膠片直接拔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塑膠片直接拔出即可

請問前端塑膠片是往前拉還是往上,謝謝您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前端塑膠片是往前拉還是往上,謝謝您喔

往前插入 往後拉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往前插入 往後拉出

一語(雙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語(雙關)

還真是會讓人想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往前插入 往後拉出

輕輕的 "往前插入" 或許會有些阻力,但是不要硬插
慢慢的 "往後拉出" 或許會有點緊,但是不要硬拔

這樣會不會描述的更清楚一點???

网友D:
狼大這一帖放錯板,應該移去18禁讓雷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狼大這一帖放錯板,應該移去18禁讓雷大管

所以是直接拉排線拉出來就好了嗎?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是直接拉排線拉出來就好了嗎?謝謝。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以順利取出了,因原本不懂這個結構如何,所以不大敢出力拔取,謝謝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輕輕的 "往前插入" 或許會有些阻力,但是不要硬插
慢慢的 "往後拉出" 或許會有點緊,但是不要硬拔

描述真的很貼切!

但....快笑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