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29吋老CRT亮度不穩求助

楼主(2012-09-25):
這台已經看了15年,最近一年會有開機後10MIN畫面亮度突然增加的現象,而且會忽亮忽暗(暗指恢復原來亮度)

因為這台的亮度調整必須進MENU,也就是不是像30年前的電視,清一清VR就好了

小弟問過普騰公司能不能提供電路圖,公司回答因為停產超過10年,所有資料都已銷毀

這是PANASONIC TX29的映像管尾週邊電路
小弟猜G1G2可能是亮度控制柵極,可是跑線路又不太像

請前輩指導可能問題點,謝謝

网友:
以下個人建議:

你可以量看看g2電壓多少基本上是250-350之間~普騰的

在亮案變化時 量測g2電壓是否變動

也可能是fbt老舊 不良了

如g2電壓會改變看四周會不會忽大忽小(畫面變大變小的意思)

如是變大變小要量測你的b+大概是115-135都有可能(看機型)

如g2電壓未變  可以查abl迴路看看  鏡頭退化不會忽亮忽暗的

网友:
會不會是 FBT 上的亮度可調電阻故障了~~~還是FBT 放電造成~~~ 都有可能

网友A:
FBT不良成份居高...(調G2的VR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T不良成份居高...(調G2的VR接觸不良)!!!

百分之ㄧ百.....(調G2的VR接觸不良)!!!

楼主:
FBT 上的亮度可調電阻轉一轉可以看到畫面亮度跟著變化,剛轉過亮度會穩定一陣子,但是沒多久問題又回來了

這台電視在開機後會有高頻噪音,應該FBT也老化了,FBT 上的亮度可調電阻可以單換嗎,如果不行小弟大概就是撐到掛了,多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FBT 上的亮度可調電阻轉一轉可以看到畫面亮度跟著變化,剛轉過亮度會穩定一陣子,但是沒多久問題又回來了

高壓分配器.現在可能不好找...FBT新品$300-400.
找材料行問看看...

网友B:
FBT 上的亮度可調電阻可以單換嗎>>可以:有專賣(高壓單體)$100-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T 上的亮度可調電阻可以單換嗎>>可以:有專賣(高壓單體)$100-150.

多謝王伯大的指導,請問FBT上的VR要如何拆下來,小弟看來看去怎麼覺得VR跟FBT外殼是一體成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