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CCFL 19吋燈管幾流明

楼主(2012-09-25):
請問有人知道CCFL 19吋燈管幾流明的嗎?
煩請知道的大大能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
有面板型號嗎?
原廠規格書裡面都有詳細資料的

通常都是6~7ma

网友:
流明不是ma

楼主:
我是想了解我們一般LCD用的19吋燈管一支大約是多少流明

网友:
sory
我心不在"馬"
看錯了n_040|

楼主:
都沒有人知道嗎?勞煩有知道的大大可以告知一下,謝謝

网友A:
CCFL 的直接資料  應該是不會流出
一般來說只能建接參考
   面板上有亮度規格 =   CCFL * 損失(偏光板..等)
一般19面板亮度規格 =300 (Cd/m2) or nit.  (註1)

註1:  我忘記 [流明] 的單位英文是瞎米?  fL ?  nit? Cd/m2      m2是(米平方)
Foot-lamberts (fL)是英制單位
(Cd/m2) 等同 nit  是美制單位 燭光/平方米 ;  Cd 是燭光Candela ;

1fL= 3426  (Cd/m2) =  3426  n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FL 的直接資料  應該是不會流出
一般來說只能建接參考
   面板上有亮度規格 =   CCFL * 損失(偏光板.. ...

謝謝大大這麼詳盡的解說,流明的單位是lm ,不知大大的這份資料有哪一項數值可以換算成流明(lm)的
非常謝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這麼詳盡的解說,流明的單位是lm ,不知大大的這份資料有哪一項數值可以換算成流明(lm)的
非常謝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6%98%8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6%98%8E

謝謝大大不過我還是不會算耶

网友:
我也不會算耶

网友:
換算公式就在 wiki 的網頁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