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大同P42BSMH 42吋電漿後面的"茲""茲"電流聲!!

楼主(2012-09-25):
這兩天家裡的大同P42BSMH電漿忽然發生觀看中忽然螢幕整個慢慢熄掉變黑的情況發生
聲音正常
但大概在開啟電漿後的一小時
螢幕會整個慢慢暗掉
要暗掉那段時間
電漿後面會有蠻明顯的"茲""茲"電流聲
好像是中間那塊最大板子發出的
然後關掉電漿後再重新開啟
又會變正常
但"茲""茲"電流聲還是存在
過段時間它又會整個螢幕慢慢熄滅掉
請問各位高手
這是什麼情形呢
大概什麼地方壞掉
煩請開示

网友A:
型號?圖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號?圖片?

還沒有拆機
所以沒有(圖片)
等你說 換那各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還沒有拆機
所以沒有(圖片)
等你說 換那各零件

電原版,y板,z板,點兵點將,馬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原版,y板,z板,點兵點將,馬上好

應該是(電漿故障)
型號 可能是 P42BSMT
故障 是電流不穩
供壓不足

楼主:
剛查了一下型號
是大同P42BSM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電漿故障)
型號 可能是 P42BSMT
故障 是電流不穩

那可能是電源板的問題嗎
但電源版剛換過
是二手品

是大同P42BSM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查了一下型號
是大同P42BSMH

看這裡 是不是  這一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3501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電源板的問題嗎
但電源版剛換過
是二手品

沒有電壓 電流
不敢說(大概)那裏 故障
怕誤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裡 是不是  這一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35014-1-1.html

是的
就是這台

我問題跟這篇11樓的一樣

楼主:
因為電器方面我是苦手
所以只能以外觀和聲音做描述
所以無法有更多訊息資料
但只要給我個方向
我願意試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電器方面我是苦手
所以只能以外觀和聲音做描述
所以無法有更多訊息資料

用水管 聽一聽是那裡 發出聲音

又一個問不到答案 就不回應
你的問題 這個論壇有
不想找  那就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管 聽一聽是那裡 發出聲音

又一個問不到答案 就不回應

我不是沒有回應
只是這兩天沒上線

引用haimarvin大的圖片
聲音是從這裡發出的
大約開機兩小時後
這附近會很熱
然後這裡的散熱鋁片
便會發出"茲""茲""茲""茲"的聲音
然後會越來越大聲
一陣子後螢幕便慢慢變暗
而且次數逐漸頻繁
109369[/attachimg
可能某零件快掛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沒有回應
只是這兩天沒上線

紅框標示的右下角散熱片的 IC嫌疑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框標示的右下角散熱片的 IC嫌疑最大

那是算電晶體嗎
是因為高溫散熱差引起的嗎
它不是忽然整個螢幕暗掉
而是先由一個地方暗掉
然後隨即擴散整個螢幕暗掉
如果後面先加個風扇可暫時解決此問題嗎

网友C:
散熱片底下 IC401 和 IC301 是 IM0880
用風扇是可以減緩畫面變暗的時間,但是還是要找到真正的問題點,
目前我是用五隻風扇加強散熱,但是同樣的情形在長時間開機下,仍舊會出現畫面變暗,
所以元件老化或容老化的問題一直無法確認,

而且 Y 板和 Z 板也有可能有問題,你最好再次確認發出聲音只有一處,或多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片底下 IC401 和 IC301 是 IM0880
用風扇是可以減緩畫面變暗的時間,但是還是要找到真正的問題點,
目 ...

就只有這處而已
因為房子面向的關係
所以我家室內外溫度很奇怪
夏天室內比室外熱
東天室內比室外冷
所以我家電子產品
夏天容易掛
夏天開電漿
室內溫度會飆到40度以上
這台電漿當初買不到半年就掛了
公司不給保固
一直放了兩年多
在今年4月才找到人願意幫我修理
想不到現在又有問題了

算了
我也來上個風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片底下 IC401 和 IC301 是 IM0880
用風扇是可以減緩畫面變暗的時間,但是還是要找到真正的問題點,
目 ...

對了
上次修理的就是紅圈處這塊板子

您的風扇配置是內吹
還是外排啊

网友:
內吹和外排都試過,還是內吹效果較好(背蓋開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沒有回應
只是這兩天沒上線

以經知道原因

楼主:
目前先安裝兩只12公分風扇
採內吹
測試後
溫度下降很多
謝謝喔

网友:
我之前電漿也是吱吱叫
也用水管聽過不過卻誤判
後來請教站內大大
補焊一下
常見的脫焊位置
吱吱叫的聲音就消失了
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D:
就一顆ic掛掉........

右手邊那塊立板上的pfc&pwm ic更換就好了......ic編號ml4282ip
不需要加風扇.......現在已經是秋天了(如果是夏天那就要加裝冷氣了)

网友:
電源板是不是V4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一顆ic掛掉........

右手邊那塊立板上的pfc&pwm ic更換就好了......ic編號ml4282ip

請教小張大,依您指示的方向是這塊板的紅框處有兩隻同型號 ic 不良所造成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顆ic掛掉........

右手邊那塊立板上的pfc&pwm ic更換就好了......ic編號ml4282ip

小張大
我資質鈍努
您是否能就圖片上圈出在那麼個地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請教小張大,依您指示的方向是這塊板的紅框處有兩隻同型號 ic 不良所造成的嗎?

不是那啦電源板
IC401 和 IC301 是 IM0880
旁邊2顆大電容
那塊直立電路板

网友F:
照片中粉紅色圈起來的立板,上面有1顆ml4824ip
換掉就可以了,
這塊電源板就是V4C電源版(三星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片中粉紅色圈起來的立板,上面有1顆ml4824ip
換掉就可以了,
這塊電源板就是V4C電源版(三星製) ...

再請教
那它們上面會有編號嗎
零件電子材料行容易取得嗎
謝謝指導
這兩天有空的話再來試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請教
那它們上面會有編號嗎
零件電子材料行容易取得嗎

不是已經講了嗎? 已經給明牌了還不了嗎?
露天就有賣了
照片中粉紅色圈起來的立板,上面有1顆ml4824i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已經講了嗎? 已經給明牌了還不了嗎?
露天就有賣了
照片中粉紅色圈起來的立板,上面有1顆ml4824ip ...

剛搜尋了一下
發現這零件的腳數很多
我沒有專業工具
無法拆換
只好將就使用
但還是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已經講了嗎? 已經給明牌了還不了嗎?
露天就有賣了
照片中粉紅色圈起來的立板,上面有1顆ml4824ip ...

另請教
ml4824ip此顆元件作用為何
能否請您簡單說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搜尋了一下
發現這零件的腳數很多

烙鐵配合吸錫槍就可以了
如果這樣還沒辦法處裡建議給專業人事處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請教
ml4824ip此顆元件作用為何
能否請您簡單說明呢

請自行GOOGLE ML4824IP 的DATA BOOK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那啦電源板
IC401 和 IC301 是 IM0880
旁邊2顆大電容

那塊立板,我再找找看!

找到網拍,但是不便宜,但是能改善就值得,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ML4824IP+&t=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塊立板,我再找找看!

找到網拍,但是不便宜,但是能改善就值得,

我這還三塊同型電源板還沒修
零件已買回只是想到要搬樓下46吋大同就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照片中粉紅色圈起來的立板,上面有1顆ml4824ip
換掉就可以了,
這塊電源板就是V4C電源版(三星製) ...

大大,,,,,,, 那個 IC ML4824ip 高雄要去哪兒買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大,,,,,,, 那個 IC ML4824ip 高雄要去哪兒買哪!!!!!!

ic 995就有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這還三塊同型電源板還沒修
零件已買回只是想到要搬樓下46吋大同就累了 ...

BEER 大,,,,,, 小弟去幫您搬,,,, 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這還三塊同型電源板還沒修
零件已買回只是想到要搬樓下46吋大同就累了 ...

我目前有兩片也丟在一旁,等買到零件再來試試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EER 大,,,,,, 小弟去幫您搬,,,, 好嗎?????

你住太遠啦看看wooden他給的網址高雄有人賣

台中去平X找陳先生就有拉四川一街還是二街忘了太久沒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ic 995就有啦

playart 大大您好,,,,,, 最近生意好嗎???
                            對了,,,, 順便問一下, playart 大,  您那兒有沒有 " 奇美42吋液晶電視主板AD " , 型號: TL-42W6000D ,,,, 好的, 壞的,  都可以!!!!!!!!!

摟主,,,, 不好意思!!!!!  問了一下, 題外話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這還三塊同型電源板還沒修
零件已買回只是想到要搬樓下46吋大同就累了 ...

46吋將近五十公斤重咧,搬上三樓可不好搞,如果要我幫忙,只要您開口啦!

网友C:
諸位大人,您所說的就是這片囉!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6吋將近五十公斤重咧,搬上三樓可不好搞,如果要我幫忙,只要您開口啦! ...

不用拉謝謝你好意找理由不搬拉...以不想修這台也是這電源故障
尋找有緣人帶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拉謝謝你好意找理由不搬拉...以不想修這台也是這電源故障
尋找有緣人帶回家 ...

對啦!還沒向您說謝謝呢!
上次拿的板子就搞定了,感謝您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諸位大人,您所說的就是這片囉!

對拉這片
電容順便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拉謝謝你好意找理由不搬拉...以不想修這台也是這電源故障
尋找有緣人帶回家 ...

BEER 大您好,,,,, 其實真要  " 練 功",  電漿電視, 是不錯的選擇ㄡ,,,,,, 比起液晶電視,  好上兩三倍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BEER 大您好,,,,, 其實真要  " 練 功",  電漿電視, 是不錯的選擇ㄡ,,,,,, 比起液晶電視,  好上兩三倍 。: ...

我說過了過完年..要到內地去開業
找ARTEK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G:
BEER 大您好,,,,, 其實真要  " 練 功",  電漿電視, 是不錯的選擇ㄡ,,,,,, 比起液晶電視,  好上兩三倍 。: ...

您對電漿有興趣,前些日子看到南部有不錯的網拍,您可以多留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說過了過完年..要到內地去開業
找ARTEK去

大大,,, 內地是哪兒ㄚ,,,,,,, 山地門嗎?????  賽德克巴萊, 不看電視的 。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大,,, 內地是哪兒ㄚ,,,,,,, 山地門嗎?????  賽德克巴萊, 不看電視的 。  ~~~~~    ...

三地門是訓練基地...神龍小組山訓場地野外求生

大陸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您對電漿有興趣,前些日子看到南部有不錯的網拍,您可以多留意啊!

wooden大,,,, 您好
                  您前些日子, 有貼文,,,,  小弟有看到, 去露天找了一下, 已被標走了,,,,, 唉!!!!!!  真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諸位大人,您所說的就是這片囉!

yes 電路圖都印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說過了過完年..要到內地去開業
找ARTEK去

BEER大大上次跟你買的板子搞定了,謝謝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G:
wooden大,,,, 您好
                  您前些日子, 有貼文,,,,  小弟有看到, 去露天找了一下, 已被標走了 ...

我有一台電漿42吋不過電好像有進水成本1500要的畫成本賣你沒有腳座

网友:
ㄡ傻眼了.都已講了那麼明了

我都快被追殺了(同行專業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