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NB TM4730主机板的Keyboard連接器掉落(已完修)

楼主(2012-09-25):
acer NB TM4730主机板的Keyboard連接器掉落,部份Pad(銅箔)也剝落,已接7~8線,MB的佈線有些細,漆也不容易刮,請問有哪位大大,有acer NB TM4730主机板的Keyboard連接器的點位圖,我想找點做接線

网友A:
只有電路圖 可自行找零件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電路圖 可自行找零件跳線

感謝ayu05202003大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ayu05202003大大

以0.2mm訊號線,全部26條都飛過,仍有10幾個字沒能Key in,後來換了筆電鍵盤,就恢復正常了,所以先前有輸入不良,引人拆鍵盤導致,Keyboard連接器掉落,還好有ayu05202003大大提供線路圖,才得以完修,再次感謝ayu05202003大大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0.2mm訊號線,全部26條都飛過,仍有10幾個字沒能Key in,後來換了筆電鍵盤,就恢復正常了,所以先前有輸入不 ...

如果能把圖貼上來,這篇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把圖貼上來,這篇就更完美了。

這是剛開始用刀口烙鐵接的圖,線長只有2mm(先接長的,多餘的斜口鉗不容易施工,改以指甲剪剪除),剛完工時,朋友剛好來看這台筆電,直說太好了,不用買主機板,接著就被他小孩帶走,沒能拍下完成圖,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