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Link DES-1016D的電源板這樣正常嗎?

楼主(2012-09-26):
這台已經壞很久了只是沒扔掉,最近拆開來看發現裡面有五顆10V 1000uf 電容都已經膨龜了,剛好手上還有剩的想要換上去,但是發現電源板上面很多硬掉的黃色膏狀物,不知道那是啥東西?想請問各位先進一下。如果那東西是不應該出現在那裡的,那就連電容就暫時不換了,反正沒有迫切需求且網拍二手竟然最便宜只要400元。

网友A:
那是一種類似環氧樹脂的東西
主要是在固定一些元件(好像跟安規有關)
所以照圖片上部份元件旁、或是元件間有那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種類似環氧樹脂的東西
主要是在固定一些元件(好像跟安規有關)
所以照圖片上部份元件旁、或是元件間 ...

原來如此,感謝M大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M大喔。

哈~我是M小~~~
東西還能修,維修成本又不高,可以修一修拉@@

网友:
那些膠是用來固定零件用的
避免在運送過程中
零件因為震動造成損壞

震動  掉落   都包含在安規的測試項目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