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grx-5音響沒聲音

楼主(2012-09-26):
前輩們好!
             小弟有一部sony grx-5 3cd音響日前聽廣播時突然-----碰一聲.就沒聲音了.面板燈號抄操作功能都正常只是cd或廣播都沒聲音.可否請前輩們指點問題在那裡.感謝

网友:
後級放大..照片都照幾張..才有辦法回答.

网友:
喇叭保護作用的繼電器 是否有動作?(藍色那顆) 那顆週邊檢查看看 抓小電阻看看是否開路

楼主:
感謝二位的指導.故障前聲音自動變大.然後就碰一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二位的指導.故障前聲音自動變大.然後就碰一聲.

這張不是後級放大電路..

网友:
這種狀況大部份是後放模組掛了....

維修電器,在未發現有零件明顯燒毀或暴漿時再送電檢查.....

檢查電路時,先查供電電源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新增圖片.紅圈處電容發現頂部及底部有微突出.已將所有電容更新.任仍然沒有聲音.請指教.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增圖片.紅圈處電容發現頂部及底部有微突出.已將所有電容更新.任仍然沒有聲音.請指教.感謝

應該是你的功率模組掛了!!

就是STK4162 II那顆啦!!

先查它的 data sheet 看供電的腳位,電壓是否正常?!

如正常,那就是模組掛了,如電壓不正常,那就先處理電源部分....

那個功率模組露天有人在賣,蒐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增圖片.紅圈處電容發現頂部及底部有微突出.已將所有電容更新.任仍然沒有聲音.請指教.感謝

放大IC掛了...這張才是後級放大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