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我的HITACHI V-212亮一下滅掉/變成歪一邊(已完修)

楼主(2012-09-26):
這台買中古的,很少用,之前電源久一點重開就可以正常使用,現變成開機大約一秒鐘間現就不見了,重開機狀況一樣,而且中線是歪一邊的,我有依照WISH發的文清潔所有開關,狀況依舊,請問該從哪下手?沒有頭緒!!感謝

网友:
先拆再說吧!!  PO個圖來看看!!

网友: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76.html

這裡有電路圖可以看看!!

网友:
1. 把機殼打開,先把幾個有排線的接頭拔掉,把排針做清潔,再試看看是否正常.
2. 檢查電源部份的電容是否有凸起現象,可以的話拆開檢查電容值對不對.
3. 檢查所有電晶體接點是否有脫焊.
4. 檢查其它零件接點是否有脫焊.
若還有問題,再來查線路.

楼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v-212
這裡有很多,拆開後沒有異狀,如WISH拆到綜合開關加清潔!沒輒~
兩片大板子都有針對高溫高壓補焊,沒有電容凸起,數量龐大,不好瞎拆,端子都有清過了
由於閃一下沒有畫面故沒有拍照,請見諒~~

网友A:
不是要你拍無顯時的畫面,

是要拍把示波器脫光後的裸照??????

网友:
你這台的問題應該不是整理開關就能解決的毛病,

重點應該先擺在電源版部分的查修,再來是CRT的高壓產生部分

這部分都解決了再找是否有其他問題!!

scottwang大的建議也是針對零件及脫焊查修為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你拍無顯時的畫面,

是要拍把示波器脫光後的裸照??????

來了,來了請專家參考一下囉~~

网友A:
剛看了一下資料,你也住基隆,有空可以互相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看了一下資料,你也住基隆,有空可以互相研究一下!!

我出生基隆,我住淡水啦!!感謝你

网友:
那上面有一個PCB版變色的區塊,

這裡應該是X軸部分的電路,先看看有掛散熱片的MOS是否故障短路

X軸輸出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eson0724,這幾張可能沒有什麼!你覺得我該從哪裡下手?當電源通了後他會亮一下,很快的就慢慢暗了,調亮也沒用,都是大約一秒,但有時候他卻可以亮很久,功能都正常,只是他會歪一邊,調了傾斜沒有用(越歪,VR正常),然後他想一想就不亮了!!
唯一,把WISH說的傾斜線圈插頭連到機板拔掉他就會是水平,真怪

网友A:
你先把基板都做捕焊看看!!

有時會正常,應該是有裂錫的狀況居多!!

楼主:
報告,散熱片上的晶體都沒有短路,變色那塊是電晶體,有PNP跟NPN,直接量,
X軸要量哪裡呢??哪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基板都做捕焊看看!!

有時會正常,應該是有裂錫的狀況居多!!

好吧,再拆一次,統統巡一次

网友A:
全部的焊點都要補一下,尤其是高壓及電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的焊點都要補一下,尤其是高壓及電源部分,

努力去了,感謝您

网友:
FOCUS電路的電阻要拆下來量一下!!

在手冊頁碼第67頁??

网友:
H AMP   第61頁的X軸電路也要查看一下各元件狀況,尤其是電阻、電解電容!!

POWER的輸出電壓要查一下有無異常升高或拉低現象    第65頁

网友:
更正 V212 是手冊上 頁碼  71-89 頁

楼主:
找到問題了,第一張,變壓器接線到機板插頭處,有虛焊,補焊後可以正常點亮,不會再滅,但成了第四張歪一邊,第三張是TRACE ROTATION往右調到底,一樣歪,第二張是往左調到底,歪的,這又該怎辦呢?哈哈

网友:
77頁  中間區塊的元件都查一下

測量 +8V與-8V的變化量!!

也可能VR掛了!!

网友:
TRACE ROTATION

的線路部分VR及電阻為檢查重點!!!

楼主:
修復可調整

故障之零件F10B

換上新品

線路跑法

舊品狀況

舊品

線路圖

已經找到問題,感謝兩位(eson0724/scottwang)的提點,因為查了線路,rotation線路頗為簡單,一個正8V一個負8V,結果正8V沒有進來,又整台拆了一次,在+8V進去的地方有個保險絲,已經不通,換了個3A下去有過來了,可以順利調整TRACE線
PS:那棵FUSE沒有機板編號,所以線路上找不到,在零件欄裡也沒有,實在是跑線路才知道啊!不能偷懶~我差點就偷懶了!!

网友:
恭喜恭喜 ...
檢修能力又進一級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復可調整

請教位於 rotation coil L1350下方的說明: 4.3AT/deg,指的是基準線與電壓或電流的靈敏度嗎? 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位於 rotation coil L1350下方的說明: 4.3AT/deg,指的是基準線與電壓或電流的靈敏度嗎? AT?? ...

我不知道耶,問一下eson0724,他是專家!!

网友:
抱歉ㄋㄟ!!   我沒看過這種標示法

只知道 DEG  是 DEGREES  相位

AT的單位是表大氣壓力,我不知道這段的用意是啥????

有請 WISH大解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