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買的電源供應器就冒火掛了

楼主(2012-09-26):
昨天買了技嘉出品的雷瓦帝EX400W電源供應器,
裝機測試中突然冒火不供電......
仔細一看,機板螺絲.電組接腳竟然已經生鏽,
是否因為生鏽導致故障?
除了要拿去換,還想知道原因,
有請高手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
新品不良,很難說是哪種問題,不過通常是拿到剛好有問題的吧,周邊也有可能影起短路,所以也沒正確解答,就是拿去換新吧,真想知道原因,除非拆開研究才有機會,螺絲或電阻接腳生鏽要出問題其實機率也不高,除非有東西掉進去,或是本身機板焊錫融掉導致短路,原因我想應該沒有一定。

网友:
那你的其他零件還正常吧~但願不要跟著往生
不然這筆帳要找誰討呀

网友:
會故障的原因是很多,所以找原因很麻煩的...遇到這種狀況就直接拿回去換了

楼主:
昨天拿去換了,賣場人員還建議我改挑康舒.海韻...知名廠牌,
我就是相信技嘉這廠牌,考慮比較再三,才挑中這個讓我難忘的電源供應器,
最後再貼200元選定"種子400W".....
附帶一提
原來把照片用WORD加上箭頭標識生鏽的位置,但是無法存成圖片檔上傳,嘗試從上方工具列"從WORD黏貼內容"也不通,所以照片無法很清楚的標識,不知哪位大大可提供祕招?

网友:
應該可以求償吧,起火這很嚴重呢?
我在猜是PCB底板沒剪腳不小心碰在一起了,很多大陸的機子都不剪底板的腳的...
看起來超恐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拿去換了,賣場人員還建議我改挑康舒.海韻...知名廠牌,
我就是相信技嘉這廠牌,考慮比較再三,才挑中這個 ...

WINDOWS 7的小畫家 ,功能相當夠用
上顏色線條、上紅框都有不同粗細可選, 加上文字也支援
還可以縮圖

技嘉是搞主板的,哪有可能自己生POWER......
還是挑個更大廠的比較保險

网友:
新品不良換一顆就是,沒有額外損失就好..........

這顆我看也是請其他廠商OEM的.....

网友A:
接到220Vn_128|

网友B:
技嘉的POWER拆解,用料還不算差,雖然也是代工本身並沒有做POWER,根據狼大以前說過的,雷瓦帝400是CWT(僑威)代工的DSA架構,不過價格便宜是個好選擇,不過各產品都多少有新品不良的問題,康舒其實他要不是主打終身保固,用料並不是很好,老實說POWER的東西運氣暫一半成分,有人就是機殼牌用不壞,有人就是拿知名品牌還是壞,光看用料技嘉的POWER還算不錯了,老實說種子原本用料也不怎樣,HIGHT POWER代工的居多,後來有改比較好的用料。

网友C:
這顆雷瓦帝看來又COSTDOWN了,裡面已經不是CWT DSA的東西n_0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雷瓦帝看來又COSTDOWN了,裡面已經不是CWT DSA的東西

謝謝版主的指正!下次發言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220V

電源確定沒錯!
"人不是我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POWER拆解,用料還不算差,雖然也是代工本身並沒有做POWER,根據狼大以前說過的,雷瓦帝400是CWT(僑 ...

pen5分析的沒錯,看來我的手氣很好,因為那天貨架上最後一顆雷x瓦被我買下了....

网友D:
與其買人家代工的,不如買專門幫人家代工的廠商產品....

在P3時代我買過一顆內容物用料比當時大多數還好的貨,
輸入端EMI一階二階該有的都有,許多近代號稱350W都沒
這麼完整防護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與其買人家代工的,不如買專門幫人家代工的廠商產品....

在P3時代我買過一顆內容物用料比當時大多數還好的 ...

a471真是住在巷子內的
小弟還要多學習相關常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a471真是住在巷子內的
小弟還要多學習相關常識...

如果你碰到某件商品是由某廠代工的,那不如就去買該廠商的產品,
從前我朋友花錢買了一隻很貴的微軟鼠,結果被我在某家店中找到白
牌的(無LOGO)分身,要價僅只有本尊的三分之一......

至於那顆POWER則是P3時代買的250W,用料卻媲美當今的產品般完整
,如果不看外殼貼紙你會以為那是近代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碰到某件商品是由某廠代工的,那不如就去買該廠商的產品,
從前我朋友花錢買了一隻很貴的微軟鼠, ...

請問a471大大是否還有什麼祕招?如何判斷是俗又大碗的好貨?我想一定很多人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471大大是否還有什麼祕招?如何判斷是俗又大碗的好貨?我想一定很多人想知道... ...

好貨的定義就是一個正常產品該有的就要有,POWER產品隨著
輸出瓦數不同,內部元件用料也不相同,只要不離譜就算好貨。

我舉的例子是兩個相差至少十年的產品,前者居然跟後者一樣的
完整,沒有跟當時的大多數產品那樣"省略"很多部分...

网友E:
現在買電腦組裝商品,習慣都要求測試正常,曾有鍵盤 喇叭等還跑兩趟.
炮兒發火,其他無傷,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買電腦組裝商品,習慣都要求測試正常,曾有鍵盤 喇叭等還跑兩趟.
炮兒發火,其他無傷,還好! ...

看來買3C產品也是有"手氣"的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製造廠商的產品驗貨沒做好....

网友(2012-10-30):
看到各位大大討論,又讓我多學了一點知識了

之前我還差到220V 直接聽到一聲 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