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有關多路12V的電流問題~

楼主(2012-09-26):
近日拿到一顆DELL的POWER規格如上,+12V(A-G)電流標示為9.69A(VAC小於115)
+12V似乎是分成7路(A-G),但每路電流才9.69A。
以NV GTX480顯卡為例,具有6PIN+8PIN的+12V供電,秏電量滿載時將近3百餘瓦,
這顆POWER單路才9.69A,似乎是不夠,
想請教板上先進的是,POWER既然有7路,能不能將2路併為1組,讓6PIN及8PIN的+12V各提供19.38A電流?
這樣併會不會造成電流不平衡的狀況?還是會有其他問題呢??
另外這顆是伺服器用的,不知道板上有沒有人有ATX24PIN腳跟伺服器主電源PIN腳的比較圖可供修改參考呢?

來這論壇有點時間了~很少發文,都看文章學東西比較多~不是本科出身~只是對電子電路有點興趣。
希望板上的先進能指導一下~~謝謝啦^^

网友:
我的解讀是這樣的!!

這台POWER

在輸入電壓是AC115V以上時

最大輸出功率到1200W

輸入電壓小於AC115V以下100以上時

最大輸出功率到1000W

在輸入電壓是AC115V以上時

輸出電壓、電流、功率

+5V*24.69A=123.45W
+12V(A-G)*11.63A=139.56W
-12V*0.44A=5.28W
+3.3V*23.15A=76.395W
+5VSB*3.55A=17.75W

總輸出功率  123.45W+  [139.56W*7]  +5.28W+76.395W+17.75W=1199.795W

輸入電壓小於AC115V以下100以上時

輸出電壓、電流、功率

同上式套入電流值計算  總輸出功率約等於1000W

其中 +12V輸出部分 A-G  共7路  要視版上設計,  每條+12V輸出連接線算是一路,每路最大承受電流為11.63A

或是電源版上+12V輸出的元件一共有7組元件同時輸出+12V,

正常來說是可以並聯輸出,以增加輸出電流

楼主:
感謝eson0724前輩的回應,這顆POWER還沒有時間拆開來看~~還躺在台中的家中,
不過看板上POWER的拆解圖,電路板上的同一接點,似乎有好幾條的+12V黃線~
如果是這樣,那所謂1路是不是指電路板上的同一接點?而11.63A是指這個接點所能提供的電流??

网友:
應該是說裡面的各路OCP限制點在11.63A的115%~125%,若是超過就會關閉輸出
假設內部使用的12V是同一功率級系統,可以直接把各路12V輸出跨接,這樣最大電流限制就會提高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應~~再請教~
假使如狼大所說的由同一功率級輸出,那各路+12V輸出跨接會不會存在壓差的問題?
還是不同功率級才會有?
同一負載下會不會有各路輸出電流不平衡的狀況?
另外有關線材部份,可以利用較細(18AWG)的多條線材來分散電流,還是要選用AWG值較低的線呢?兩者有沒有什麼差別??
新手當待學習中~問題比較多真不好意思~~麻請狼大及板上的先進指導一下

网友:
單一功率級12v輸出的來源都是同一組二次側整流元件或是變壓器繞組,基本上無壓差問題,一般多路的設計大多只使用分流器(Shunt)來分配及量測每路電流

除非該電源有兩組12v功率級,那就無法直接用並聯方式,但還是可以同一功率級輸出相接就好,跨功率級就不能直接相接

當然如果出線孔允許的話,使用到16AWG會比較好

网友:
看看PC Power的改裝.,片長14:47秒,請到youtube觀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2oSFpKh_Uw

楼主:
感謝狼大及scottwang 大的指導
星期日有空回家再把power拆開貼到產品構造拆解區~
讓版上的各位先進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