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LMATE 3280外接有.但螢幕不亮

楼主(2012-09-26):
有人說是顯示晶片壞...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
高壓壞也會黑屏!!

网友:
用LED手電筒照螢幕看是不是只是沒背光
如果看的到畫面應該只是高壓版或燈管壞掉了

楼主:
E剛試過
一樣沒信號

网友:
如果顯示晶片壞,外接也會不顯示,如果LCD的問題已排除,顯示晶片虛焊的可能性極高,建議顯示晶片的載板旁邊略塗助焊膏,顯示晶片上方放1個1元硬幣,熱風槍調300度,風速2~3,風嘴距離顯示晶片3cm,"回"字加熱,見到顯示晶片的小電阻錫點發亮後,續吹0.5~1分鐘,即可,冷卻>清潔>乾燥後,有機會完修,祝幸運

楼主:
已經放棄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