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鐵捲門的剎車線圈(添誠牌馬達)

楼主(2012-09-27):
早上要打開鐵捲門時.突然聽不到鐵捲門轉動的聲音.一回頭趕緊把總開關切掉
心想大概是剎車皮磨的差不多了.該換了.或者是螺絲鬆動了.剎車沒有放鬆.無法啟動鐵門!!
以我這個"半桶獅"的功夫應該不難解決!!(我都是偷看師傅修理時.偷偷學來的!!)
搬來樓梯.打開天花板.......哇!!!....不妙了......傳來陣陣燒焦味!!!......
打開後蓋發現剎車線圈已燒焦.......拆下來趕緊去工廠買一組來換!!........
問了老闆..........舊型馬達已買不到配件了..............殘念!!......當場暈倒..........
只好厚著臉皮......上痞酷求救了!!!.......

這是已拆開後蓋和剎車線圈的圖片
馬達是添誠牌(在南部很常聽到的品牌)

右邊的定位開關.大概是在半年前自己更換的
故障原因是::轉軸上的銅製旋鈕裂開.無法固定.
到定位鐵捲門到定位無法停止!!!....

拆下剎車線圈後....剩下的機械構造總成!!
既然無法馬上修復.至少要先想辦法讓鐵捲門能先用手動解決
用電錶測量剎車線圈的導線.通電時有AC110V......
那就用手動拉開剎車裝置.用遙控器測試上下捲動........也都OK!!

故障原因::剎車線圈通電時.線圈內有異物卡住.無法鬆開剎車裝置
馬達無法轉動.電流過大.燒了剎車線圈

故障點找到了......但是找不到零件可換!!(這大概是維修人員最常遇到困境吧!!)
或許有人會問.....十幾年的老馬達.....為什麼不順便換新呢??
花錢事小(一顆馬達約8~~10K)~~買回來還不一定裝的上!!!
新型馬達和原有鐵板的螺絲孔的位置是否符合??.......新舊齒輪是否契合??......
搞不好最後變成要把整組鐵捲門拆下才有辦法裝上新的馬達!!!....
之前曾因家中鐵門無法當天修好(軸心空轉.......捲門全拆下來重焊接).....當了一夜""門神""
所以只好上來求救!!!....希望有能力的大大們幫忙!!...
教教小弟該如何處理這個剎車線圈的問題!!

网友A:
添誠的馬達配件~~
難以購買~~常常缺貨與停產~~

既然前輩會維修
小弟的做法~~~
找落線圈的
(淺水馬達)

重新做線圈~~~

网友B:
這結構原理有點像汽車用的12 V DC中控(槍型)馬達,網拍一支130元,用來開啟汽車的中控鎖或後行李廂蓋,通電後會往下拉或向上伸(視正負極接法),如圖示。只是不知夠不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誠的馬達配件~~
難以購買~~常常缺貨與停產~~

wusiro大大您好

小弟是想找專門繞線圈的.重繞線圈.(比較妥當耐用!!)
若是找不到.也只能自己動手了....
有想過拆小型水族箱的那種抽水馬達的線圈來重繞
但是本身的電學基礎有限....不知是否可行??(同樣是接AC110V)
找時間拍照PO圖...再來請教板內大大....是否可行??
謝謝您所提供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結構原理有點像汽車用的12 V DC中控(槍型)馬達,網拍一支130元,用來開啟汽車的中控鎖或後行李廂蓋,通電 ...

enface大大您好

這個剎車線圈的動作.是通電時往下拉.用這個中控(槍型)馬達.可能不夠力道!!....
而且原本的剎車線圈是接AC110V.這個是12 V DC....電源要改(比較麻煩)
不過還是很感謝您所提供的資訊.....

网友C:
如果只是繞線圈,可以請有接小量定製變壓器的小廠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enface大大您好

這個剎車線圈的動作.是通電時往下拉.用這個中控(槍型)馬達.可能不夠力道!!....

剎車線圈  使用電源為直流電

是接AC110V.經由橋式整流器 輸出直流電供給剎車線圈

网友E:
添誠的零件在南部會很難找嗎?
它算是還蠻大的捲門馬達廠商啊(現在還有兼賣五金零件鋼材鋼板)<-北部這邊
馬達這部份建議是詢問添誠,一般他們的維修人應該也有辦法處理
不過通常他們都是會建議換新馬達
添誠的馬達一般都是4腳座型(4顆螺絲固定),除非是更久的3腳(就職場近20年生涯裡看過一次)
其他廠牌多為3腳(如佑享 乙元等),添誠這些年都是4腳居多
就算是3腳也有轉換座可用(我看照片,你這顆馬達應該是4腳的)
現在新型的添誠馬達,體型更小更輕更安靜
鍊條齒目4~5~6分之差別
工廠裡那顆之前拆下的報廢品,好像被老闆拿換"麥芽糖"了
不然就可以幫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繞線圈,可以請有接小量定製變壓器的小廠試試。

wish老大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還來關心小弟的問題!!
燒毀的線圈可以輕易的從鐵片拆下來.所以才考慮只重新繞製線圈就可以解決(可以省很多$$)
現在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目前還找不到會繞線圈的商家!!!.....(以前配合的商家已歇業了)
有想過要自己繞(材料和裝備...心裡都有譜了)....就怕理想和實際會有出入(電學基礎不夠)
我會再PO材料上來........老大若是有空的話.......再麻煩您指點指點.....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剎車線圈  使用電源為直流電

是接AC110V.經由橋式整流器 輸出直流電供給剎車線圈

qs82867大大您好

鐵捲門的構造內.沒有看到整流器這方面的零件(有可能在那顆黑色的電磁開關內嗎??....我不太懂!!)
從燒毀的線圈剪下來的線.小弟在測試時是用AC檔量.有110V.(忘了用DC檔量....)
明天找時間.再來量看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添誠的零件在南部會很難找嗎?
它算是還蠻大的捲門馬達廠商啊(現在還有兼賣五金零件鋼材鋼板) ...

ttx02m大大您好

添誠的零件在南部不會很難找!!...而是小弟這顆馬達太舊了(至少20年以上)
我是去專門做"鐵捲門"的鐵工廠詢問的...連我半年前所更換的定位開關(第2張圖片那個透明盒)
都是專門幫我調來的!!!....
我也算是"黑手的".誠如您所說的"都是會建議換新馬達".....乾脆就不用再找"添誠"詢問了.........
我這顆馬達是4腳的.沒有鍊條.只有3個齒輪變換轉速而已
怕的是新型馬達的螺絲孔和齒輪.和舊有的不符合.會越搞越大(越糟).....怕再當一次"門神"
而且目前其他的零件都還很好....(捨不得花這筆$$$)....
因為每天只有一開一關(店面營業用)....目前用手動剎車+遙控器....還可以用(不急於花一大筆$$$)
等這次修理好.....再來個大保養........再撐個10年應該沒問題!!!
總之.還是要謝謝您提供這寶貴的意見.希望以後多多關照小弟......

网友F:
還有個屎招,樓主您是黑手專業,應該有游標尺,量過線徑後,銅線全拆下來秤重,應該馬達修理店看這2個資料就能大概估算所需線長

會繞線圈的商家比較簡單的就是找XX馬達行或是招牌上有寫馬達修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有個屎招,樓主您是黑手專業,應該有游標尺,量過線徑後,銅線全拆下來秤重,應該馬達修理店看這2個資料 ...

changold2大大您好

您這個主意不錯哦!!!....我大概量了一下線徑...約0.5mm....重約93公克(含塑膠)
我有找到一顆線圈.....線徑約0.5mm...重約85公克(含塑膠)....不知是否可行??
繞線圈的話.....應該不會很難.....因為這個線圈通電後的作用.只是當作電磁鐵.
而非馬達的用途..就怕拉力會不夠??
我也不算是黑手專業啦!!....只是從小"耳濡目染".....加上現成的工具+不服輸的個性
所以只要不是太困難......都自己動手試試看!!!........
謝謝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网友G:
...那~~如果我跟你說直接試試看不就知道了嗎?
最多繞完的也燒掉而已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如果我跟你說直接試試看不就知道了嗎?
最多繞完的也燒掉而已阿 ...

macliu版主您好

小弟正有此意!!......應該不會燒掉才對.......
那個線圈原本是風扇馬達的線圈(也是接AC110V)
只是想說網內人才濟濟.....能教導小弟更好的方法!!

网友G:
...假設原本線圈重95克
但你用替代方式結果只有85克
我個人認為阻值變小,電流呢?(因為電壓相同)

楼主:
這是剎車線圈未通電時.拉柄的相對位置

這是剎車線圈通電時.拉柄的狀況
往下拉.將剎車鬆開.馬達才能上下轉動(等同是電磁鐵的作用)
下方那2個洞.是用來綁繩子的.若遇停電時
往下拉.鐵捲門就會緩緩降下.(要控制下降速度!!)

整個剎車線圈的分解圖

找到想要替代的線圈.........從古早的美製大型微波爐拆下的風扇馬達
想說都是接AC110V的.按照原來的剎車線圈的繞法.重新繞過.
不知是否可行??....煩請內行的大大們.....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設原本線圈重95克
但你用替代方式結果只有85克
我個人認為阻值變小,電流呢?(因為電壓相同) ...

macliu版主您好

正中下懷!!.......版主!!.....小弟對於這方面不是很懂!!
您所提出的也是小弟所擔心的!!!....雖說同樣是接AC110V的.....但就是似懂非懂(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
V=IR.....阻值變小..電流相對變大......這樣電磁鐵的吸力是否變強??(假設不會燒毀的情況下!!)
我有一個想法.想請教版主大大!!!....
假如今天就照這樣.以85克來繞線....結果可用.....但是因電流太高而線圈會產生高溫
那我再加繞10克線圈.....這樣可以嗎??(原因是我手上目前沒有一整捲超過95克的線圈)
可以改用其他線徑的嗎??(如果不會很麻煩的話!!)....
請版主不吝賜教.....謝謝您.....

网友G:
如果你是要用"接"的
從85克接到95克!!沒有說不可以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接合處的絕緣~

你有講到重點,V=IR,電流變大=溫度增加,就要考慮到散熱能力
另外線圈數多則磁力較大~圈數少反而磁力低
改用其他線徑一定可以,問題是現在體積是固定值,加粗線徑勢必在同體積下圈數會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是要用"接"的
從85克接到95克!!沒有說不可以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接合處的絕緣~

macliu版主您好

感謝您的指導!!

關於電流的問題....小弟突然想到剎車線圈燒毀的事情....
最早拆開剎車線圈時.發現塑膠部分融化.導致無法吸住拉柄(馬達不轉).剎車線圈已燒毀
這個線圈的動作.是當馬達有轉動時.便有通電.
那會燒毀的原因呢??....是否因為無法吸住拉柄.馬達無法轉動.電流增加
反而流入剎車線圈所致??(我是心想....為甚麼不是馬達的線圈燒毀而是剎車線圈??)
照原理來想.剎車線圈應該並聯在馬達線圈上.只是馬達有分正反轉(接點不同)
是不是馬達線圈比較粗..剎車線圈比較細....而先燒毀??

网友:
這.....我就沒辦法回答了~~~
到目前為止!!我沒接觸過鐵卷門....

有請其他人接力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macliu版主您好

感謝您的指導!!

arthur0518大大:
你要自己重繞電磁線圈,在拆舊的線圈框架時,線圈長度要一米一米的量, 應該會比量,重量來的準
要和原物件,一糢一樣也要注意,重繞時線頭線尾的預留方向,線圈框架要清乾淨,被吸鐵在框架運動要無阻,
看圖是密繞,手工繞要緊實密繞,要不然會有變胖或多出線繞不完的情形發生 !!!

网友H:
這東西的中文名稱"開框式電磁鐵"or"開框式電磁吸鐵"
露拍只有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272734923

掏寶多如牛毛
http://s.taobao.com/search?q=%EB ... e_id=itemz_2012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東西的中文名稱"開框式電磁鐵"or"開框式電磁吸鐵"
露拍只有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 ...

雄爸版主您好

真是太感謝您了!!.....這種東西居然在露拍還找的到.......買2個回家當備用品!!....

這個線圈曾經在7~8年前換過一次(也是燒毀).是老師傅拿去重繞.好像花了1800元

當時的我.什麼都不懂.只能花錢維修.漸漸的從聊天當中.也學了一些大概的原理

現在景氣不好.能省則省.順便自己動手嘗試看看.學一點經驗!!!.....

网友I:
ARTHUR大:
   我個人的經驗是,110V的線圈 要重繞,一種原始的方式"逆向"法,計數器一圈一數把原先的圈數拆下來的時候一並計數,然後用相同的線徑把它繞回去!!(高中畢業在電機公司作變壓器,他們的方法),多年前我的除濕機碼答掛點,線断在最裡面,我用小的電動起子把它夾住取下來,一直拆到底,把斷線處裡完之後,電動起子"反轉"再纏回去,就OK了!! 你家裡會有腳踏車的里程計吧!(沒有告知給你寄過去) 用它來計數,你也不用管他之要把它歸零,然後用磁鐵來感應紀錄"里程數"到時候計下來,然後再歸零(因為里程表不會管正反轉)在反方向繞回去同樣的里程數就OK了,對了沒有里程計沒關係,用計步器也可以,(沒有告訴我,我寄一個給你)配合磁簧開關也可以計數啊!! (這時候就是"步數"了) .... 需要請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I:
ARTHUR大:
   我個人的經驗是,110V的線圈 要重繞,一種原始的方式"逆向"法,計數器一圈一數把原先的圈數拆下 ...

阿乾兄您好

我這顆剎車線圈的漆包線已經燒毀.不能再使用了.
目前只有找到一顆重量差不多的線圈.也已經重繞過.只差測試過程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9-1-1.html
原先也曾想過用阿乾兄所提供的方法(依樣畫葫蘆)
我有一個計數器(兒子玩滑翔機.用來轉橡皮圈計圈數用的.)
也曾想給商家去繞線.因為"懶"...就作罷了
您幫小弟太多忙了!!!!....這點小事.....小弟自行處理便可
感謝您的出手相助!!!.....以後若有問題.....還希望您能多多關照關照小弟....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兄您好

我這顆剎車線圈的漆包線已經燒毀.不能再使用了.

arthur大:
   期待你成功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