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ower mosfet 替用問題

楼主(2012-09-27):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的電源供應器 hec-250sr-t 故障,拆開後發現電源mosfet 擊穿還順便帶走了470uF/200V電容~

去電子材料行買不到原本的mosfet (STP10NK80Z) 老闆說 K2611 可代替,但是我看datasheet 比較下k2611內部少了顆零件!
請問前輩們,這樣代用是否沒問題?

附上datasheet

网友A:
STP10NK80Z的G,S極間有2顆稽納二極體是ESD保護作用.
沒有也是可以,  但遇到ESD就比較容易損壞.
不安心的話在外面自己加2顆稽納二極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P10NK80Z的G,S極間有2顆稽納二極體是ESD保護作用.
沒有也是可以,  但遇到ESD就比較容易損壞.
不安心的話 ...

Ricky前輩~
再請教一下!
稽納二極體的建議規格型號?

楼主:
剛剛在datasheet看到了稽納二極體的規格是30v~

网友B:
這是G極限制用元件,算是保護Vgs驅動輸入異常(過高)的情形
另外炸一次側主開關晶體的話PWM一般也會不保,尤其高耐壓的mosfet不便宜,裝上前可以的話建議檢查PWM IC輸出驅動有沒有問題,或是使用安全防燒負載先上機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G極限制用元件,算是保護Vgs驅動輸入異常(過高)的情形
另外炸一次側主開關晶體的話PWM一般也會不保,尤 ...

感謝狼大提供建議~

不過小弟已經直接裝上兼送電(有先測過高壓沒短路)
目前狀況是有+5v ps-on後沒反應,

好不容易看到pwm ic 名稱UC3843B
等等來量量看`

再請教狼大~
uc3843送電後第7腳vi有4.8v 第六腳output 輸出0v  所以是這顆pwm壞掉嗎?

順便說明
小弟手上的power是偉訓 HEC-250SR-T

网友B:
輸出0V很多情形,要檢查週邊元件,最好可以用示波器看輸出情形
MOSFET擊穿的話首當其衝的是S極串聯電流偵測用低阻抗電阻與G極驅動電路

楼主:
感謝狼大提點!

不過小弟習慣看電路圖修東西~
這款好像都找不到類似的圖
看來要多花時間來查線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提供建議~

不過小弟已經直接裝上兼送電(有先測過高壓沒短路)

請檢查UC3843腳7(VCC)電壓值, 與腳8(Vref)電壓值。

曾遇過腳7電壓值似乎不夠高以致於腳8電壓=0 VDC,正常應等於5VDC。

該次,斷開腳7之來源電源,檢查其迴路上電容電壓可慢慢上升達12V以上
突然將電壓引入腳7, (液晶螢幕的外接)電源供應器(ADAPTER)正常了。
但是如果110VAC斷電,仍然無法再次啟動。後來就在此處加一個小開關,等待數秒後ON上。
如圖,最下方 START-UP電壓

UC3843

UC3843

网友:
ST一系列的mosfet我都有,你這顆也應該有,發個訊給我吧,看你要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0V很多情形,要檢查週邊元件,最好可以用示波器看輸出情形
MOSFET擊穿的話首當其衝的是S極串聯電流偵測 ...

狼大~
要再請教您一個問題!

目前我先把一次測晶體取下,測量PWM IC~
發現PWM機板的第二隻針腳會有約5V電壓(由14V VCC 接 30K電阻分出)
到Q301晶體地2腳.晶體第三腳是接地,第一腳是接ZD 14V.經過測量發現Q301 第2跟第3腳短路.所以導致UC 3843電壓變5V
把Q301取下後再用示波器測量
UC 3843
第7隻腳 8.5V
第8隻腳4.8V
第6隻腳8.5V(振盪)
可是UC 3843 用手摸會有發燙的感覺!
這樣是正常嗎?
還有Q301(標示只看得出是A1)能知道替代品嗎?
量測Q303 第1跟2腳 有22歐姆 這樣是也有問題嗎?

麻煩您了~

Q301=K1p=BCW71 NPN三極管
Q302=K1P=BCW71 NPN三極管
Q303=W2F=2907A PNP三極管

正面
PWM小機版
背面

网友B:
正常來說一上電,PWM IC啟動後應在輸出端輸出方波,且PWM IC不會嚴重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來說一上電,PWM IC啟動後應在輸出端輸出方波,且PWM IC不會嚴重發燙

狼大果然厲害~
照您的建議發現一顆15歐姆的水泥電阻跟Q303 Q301 也掛點!
更換過後用示玻器量 PWM IC 第6腳 就有輸出脈波 電壓也正常了~

不過送電前本來想串個燈泡當保護但是電源好像沒辦法通過燈泡?(250W /110V 燈泡)
請問是我燈泡選錯規格嗎?
翻舊文都沒有先進提供比較詳細的說明~
只提"依經驗跟實際使用的附載決定燈泡瓦數"
這點我還真不明白!
可否煩請狼大再次開示!

网友C:
1.此型IC的啟動電壓,須達到8.5V(腳7),才達正常工作條件之一.而當其外部條件亦正常時,第8腳才會有5V穩壓輸出.
2.此IC之啟動電壓,須達到8.5V(腳7),為達此條件,必先滿足啟動電流條件(1mA).故觀察大濾波電容(存在150VDC)連接至腳7之電阻稱為啟動電阻,當此電阻變大輸入電壓下降,使得啟動電流<1mA,則此IC便無法啟動了.啟動電阻數值需略< (150V-34V)/1mA.並留意計算電阻瓦特數.
3.正常工作電流需略大於17mA,此部分由高頻變壓器之輔助繞組,經二極體整流及其後端電解電容濾波來完成.若此迴路上串聯限流電阻時,則須留意電阻值不可過大,否則就無法滿足最小工作電流.
4.總之須滿足IC之工作條件,IC才有辨法正常工作.而上述之說明其重點都圍繞在滿足電流上.故若在AC110V處串入保護燈泡,有時可能導致輸入電壓下降,無法滿足啟動電流的條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此型IC的啟動電壓,須達到8.5V(腳7),才達正常工作條件之一.而當其外部條件亦正常時,第8腳才會有5V穩壓輸出 ...

好詳細~
謝謝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