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OP訊號放大概念,與擴大機聲音異常的現象。

楼主(2012-09-27):
請教各位前輩。

請問在概念上,修改擴大機線路,跳過「音量VR+NJM4559」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有台15年舊擴大機,功率放大(後級?)與Line-in(前級?)是排線相連。
一旦把後級(?)PCB板單獨拆開,用自製的AV接頭(串1K電阻)連接後級,撥放音樂
就會異常小聲,而且會破音,開到最大也一樣。

為何用原廠Line-in聲音正常,但直接跳線焊到後級反而出問題?

原廠Line-in走線為4個接頭->1k電阻->訊號選擇開關->音量VR+NJM4559->排線。
請問在概念上,跳過「音量VR+NJM4559」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查了NJM4559名稱是Du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操作放大器:

网友:
NJM4559應該是前級,做訊源電壓訊號的放大,後級主要則是放大電流來驅動喇叭;
跳過前級除非訊源電壓訊號夠大,聲音才出得來。
知道的大概是這樣~~呵呵~不知對不對,請板上的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A:
另外前輩你這篇應該貼到音響板,可能比較多有關音響技術的先進才會注意到哦,這個板是電源供應器~~呵呵~提醒一下前輩而已~~別介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前輩你這篇應該貼到音響板,可能比較多有關音響技術的先進才會注意到哦,這個板是電源供應器~~呵呵~提 ...

原來有音響板,我發錯地方了。

對完全沒有電子基礎,只是超級菜鳥。

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B:
可能該輸入端含有直流成分,試著串個10uF電容(1K端接電容器負端,電容器正端再接入擴大機)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該輸入端含有直流成分,試著串個10uF電容(1K端接電容器負端,電容器正端再接入擴大機)試試. ...

剛正要試,發現後級輸入點已經串了一顆電容,如圖。
我試著額外再串一顆,結果相同。

是否有其他可能?
症狀:1.後級單獨送電沒有雜訊  2.後級接原廠前級排線沒雜訊
3.後級接電腦line-out的音樂,會有亨聲、雜訊、音樂極小且破音。

感謝大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正要試,發現後級輸入點已經串了一顆電容,如圖。
我試著額外再串一顆,結果相同。

您採用的是隔離線方式輸入?

网友C:
阻抗匹配
你看原VR用多大,你用兩個電阻分壓,摹擬音量開1/2時的狀態...
或用半固定可變電阻調整適度的音量大小再用固定電阻固定之
請採用隔離線輸入,6#圖2沒看到你前級信號輸入的地(請接到原後級輸入點的G點)
適度的前端信號輸入 , 防止過激失真造成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採用的是隔離線方式輸入?

我用一般圓頭AV線接到前級,然後用普通喇叭線直接焊到到後級。

av線是隔謝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匹配
你看原VR用多大,你用兩個電阻分壓,摹擬音量開1/2時的狀態...
或用半固定可變電阻調整適度的音量 ...

仔細看了一下,原本:
1.擴大機
AV端子->1k ohm->NJM4559 輸入為5百萬ohm ->VR是 50KVX4
2.音效卡line-out是4.7k ohm

剛剛用一個不要的VR, 焊上後調到20K ohm, 雜訊跟哼聲消失了!!
果真神人, 有加持一下子就解決一半!!

目前剩下的問題,是輸出的聲音很小,會隨音樂輸出跟著忽大忽小
,外加爆音失真。

前後級G極互聯部份,我待會再來試看看!!

超感謝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仔細看了一下,原本:
1.擴大機
AV端子->1k ohm->NJM4559 輸入為5百萬ohm ->VR是 50KVX4

前後極G極相連後,爆音問題仍相同。
傷腦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後極G極相連後,爆音問題仍相同。
傷腦筋了

連接至後級輸入端需使用隔離線(非喇吧線),且要留意接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接至後級輸入端需使用隔離線(非喇吧線),且要留意接地位置.

瞭解,我打算買AV端子的紅白黃線來裁切,然後改成5聲道->VR,變成各自調整音量。

請問原廠5聲道中3個為65w、另2個是27w,走線都是透過50KVX4.1。
現在改也是買50k ohm的A-type VR嗎?  (AB type不是很懂)

另請教,聽說頻率通過VR電阻會導致低頻衰減量相對較多,市售擴大機對這部份
如何補償呢?  (或市售擴大機可以不考慮這個問題)

超級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瞭解,我打算買AV端子的紅白黃線來裁切,然後改成5聲道->VR,變成各自調整音量。

請問原廠5聲道中3個為6 ...

1.VR的A或B型,指的是VR的調整角度與電阻值的變化比例.一般音量VR選用A型(對數型-音量的變化量較易由人耳分辨出),而B型VR為線性型,常作為比例控制用較多.
2. 至於你文中題及頻率會有低頻衰減現象 ,可能是VR數值選用過低所致,一般選用10K以上所受影響應不大.
    截止頻率(cutoff freqence)=1/2*3.14*RC(R即為選用的VR值,C為VR前端串入電容,形成高通濾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R的A或B型,指的是VR的調整角度與電阻值的變化比例.一般音量VR選用A型(對數型-音量的變化量較易由人耳 ...

謝謝ciko兄講解,, 這幾天我試很多次,無奈一直遇到一個問題:

「輸出沒有雜訊,有時VR轉開聲音出不來、有時VR關閉但沒聲音、或者聲音過
一陣子會自動慢慢出現,從無聲變有聲。聲音轉大便夾雜破音。」

實在百思不解, L R C 3個聲道都是這樣,應該不是其中一聲道損壞才對。
走線試過3種:
1.電腦->50K VR->50k ohm電阻->後級輸入點
2.電腦->50K VR->100k ohm電阻->後級輸入點
3.電腦->NJM 4559->100K VR->後級輸入點, 4559不會用,是原本前級跳線得來

是不是後級輸入點的輸入電壓或電流,有其限定的工作範園,或有其他原因呢?

謝謝大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匹配
你看原VR用多大,你用兩個電阻分壓,摹擬音量開1/2時的狀態...
或用半固定可變電阻調整適度的音量 ...

我將輸入點、後級點、供電電源3者的G極相連後,雜訊成功再消除。

不過目前遇到聲音若非爆音、就是大小不均等怪問題,是否我漏掉什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將輸入點、後級點、供電電源3者的G極相連後,雜訊成功再消除。

不過目前遇到聲音若非爆音、就是大小不 ...

1.確認前後級間所有連接線已切斷.
2.文中提及VR後接 50K或100K電阻是如何連接(與VR串聯或並聯) ,連接此電阻目的又為何?
3. OPA中文為運算放大器(非操作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將輸入點、後級點、供電電源3者的G極相連後,雜訊成功再消除。

不過目前遇到聲音若非爆音、就是大小不 ...

適度的前端信號輸入 , 防止過激失真造成破音!!

音效卡line信號輸出過激造成失真破音!!

調整.音效卡 jump成未經放大的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確認前後級間所有連接線已切斷.
2.文中提及VR後接 50K或100K電阻是如何連接(與VR串聯或並聯) ,連接此電阻目的又為何?
3. OPA中文為運算放大器(非操作放大器)

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覆。

我拆除前級與輸入端子板所有零件,發現整機的「訊號(channel)、地線(Ground)、隔離」是3條獨立,
所以之前我G極有幾次沒接好。

VR +50K,因為原本VR之後,Direct(Bypass)、Bass Trebel、DSP(數位音場)..這三條路任一條的
阻值都介於25K~100K。且不接的話,音量會非常非常大聲,電腦音源調到-80db輸出也一樣。

放大器部份,目前跳過不使用,因為原理太複雜,實在看不懂使用時機。

該不會後級零件,在之前我修改的過程中,造成 R L C三個聲道零件損壞?
(環繞的2聲道目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適度的前端信號輸入 , 防止過激失真造成破音!!

音效卡line信號輸出過激造成失真破音!!

這部份我重試幾次,
音效卡沒有jump, 目前是從控制台調到最低,約80~90db.

擴大機輸出的結果仍相同,有點抖音、失真。

有點擔心,之前雜訊沒處理好,弄壞後級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覆。

我拆除前級與輸入端子板所有零件,發現整機的「訊號(channel)、地線(Ground)、 ...

1.原先問題是,不接前置放大器,直接接功放時,輸出聲音過小.如今問題卻變成直接聲音輸入時,輸出卻又異常變大,究竟變動了哪些項目?
2.前置放大器主要為小信號電壓放大,頻率調整為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原先問題是,不接前置放大器,直接接功放時,輸出聲音過小.如今問題卻變成直接聲音輸入時,輸出卻又異常變 ...

hi, 補充說明如下,

擴大機原線路是:
AV端子-> 10k或470電阻 ->4組 LC7821、LC7822 訊號切換開關->
Bypass/高低音/杜比音場  切換開關 -> 8組 NJM4559 ->50KVX2 -> Mute 開關
->後級 R L C SR SL G G G G G 輸入排線

現在改為 AV端子 -> 匹配電阻 -> VR 50KX2 -> 後級 R L C 輸入點,
現在症狀是:
1. play 電腦音樂,轉開VR, 擴大機不一定會馬上出現音樂,而是慢慢出現(由小到大)
2.出來的聲音,有飄移、抖音、爆音的情形。
3.RLC三聲道症狀有輕有重,但都不脫離 1  2 說明的情況。

百思不解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補充說明如下,

擴大機原線路是:

建議先用示波器觀察輸入信號狀況.(有示波器嗎?)

楼主(2012-11-06):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用示波器觀察輸入信號狀況.(有示波器嗎?)

您好,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覆。

因為沒有示波器,看來得拿給專業的人聽看看才知道病症為何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