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不曉得,大家對這個有沒有興趣!富澤牌FZ-880B恆溫烙鐵

楼主(2012-09-27):
最近一直持續關注白菜936,便宜又好用體積又不大的恆溫烙鐵,
本來,都想要買控制板回來自己作了,可以參考這一篇:兩款對岸的自製烙鐵!發給大家看看!檔案只有一天!

不曉得,大家對這個有沒有興趣!富澤牌FZ-880B恆溫烙鐵!

簡單的來說,就是把控制板作進烙鐵筆裡面的一體型七段可調溫烙鐵,可能說是白菜936了!
商品說明網頁:借用IC995的露天拍賣,目前只有他有賣!
型號:FZ-880B
輸入電壓: AC-110V
功率:17W - 200W (瞬間)
溫度調節: 七段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480℃
手柄烙鐵頭:900-T-B(出廠預設規格) 可更換900M系列烙鐵頭
長度:手柄26cm 線124cm
重量:127克

也有數位顯示的機種,貴兩百,但我覺得不需要!因為他只能七段溫控而已,所以有沒有數顯不是那麼重要!

我覺得使用900系列的烙鐵頭是一大賣點啊!
還有,體積超小也是賣點之一。

另外,請問板上,這是怎麼作到的,沒有AC變壓器,也能加熱烙鐵芯嗎?

网友:
沒有變壓器 可能用整流IC吧

网友A:
溫度調節: 七段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480℃??

什麼狀況要用到七段可調溫烙鐵???

這七段每段你都用得到嗎??

网友B:
該烙鐵並沒有說明是使用哪種電熱芯
因此個人推斷他並非使用24V的電熱芯 (溫控防靜電烙鐵)
以下是個人分析
輸入AC110V,經過電容電阻基那二極體穩壓後,供給MCU使用
MCU根據烙鐵頭迴授的溫度,調整相位角度控制TRIAC,以達到溫控功能 (調光器功能)
該烙鐵最大功率200W,使用AC110V的話,最多不會超過2A
如果使用24V電熱芯的話,控制元件就塞不進手柄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調節: 七段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480℃??

什麼狀況要用到七段可調溫烙鐵???

有鉛,無鉛製程的溫度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大面積的覆銅板,溫度也不一樣,
就簡單的拆焊電容來說,
在主機板上有大面積的覆銅,和拆焊無大面積的一般板子,溫度也不會一樣,
smd的拆焊和dip元件的拆焊,溫度也不會一樣。

還有各大佬們的創意使用上,我想溫度也不會一樣!

另外,和市面上常看到的goot tq-95或是hakko的兩段式烙鐵,
一個只能短時間使用,一個可以長時間使用,
且一個升溫只能憑感覺,和可以得知大約溫度的比起來,
我想溫度也不大一樣。

我個人有一支goot tq-95,我想他的缺點,就是烙鐵頭貴,不好買,還有升溫只能短時間使用,
但是價錢上卻差不多,我想這個產品的競爭力比較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烙鐵並沒有說明是使用哪種電熱芯
因此個人推斷他並非使用24V的電熱芯 (溫控防靜電烙鐵)
以下是個人分析

嗯!
我也再猜,可能不是我們一般看到的那種A13系列的發熱芯,
所以故障維修方面,可能就要考慮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該烙鐵並沒有說明是使用哪種電熱芯
因此個人推斷他並非使用24V的電熱芯 (溫控防靜電烙鐵)
以下是個人分析

同感 +1

這類烙鐵了解原理,就沒什麼了 ^_^

网友:
一般塞手柄內的都是TRIAC/SCR直控高耐壓加熱芯,台式的多使用AC24V驅動加熱芯

用AC24V低壓驅動加熱芯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加熱芯漏電損壞被焊物(IC、晶體等)

楼主:
愈來愈有趣了,等我下個月發餉的時候,
我就來敗一支,拆給大家看!

网友C:
請問鉻鐵頭好買嗎? 這麼便宜, 似乎值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鉻鐵頭好買嗎? 這麼便宜, 似乎值得買

烙鐵頭,請在各大網路拍賣搜尋900m,你會發現一大票,
烙鐵芯的話,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烙鐵頭,請在各大網路拍賣搜尋900m,你會發現一大票,
烙鐵芯的話,就不清楚了! ...

報告一下 ,烙鐵芯 露天沒找到, 奇摩完全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報告一下 ,烙鐵芯 露天沒找到, 奇摩完全找不到

用 google 以關鍵字 “露天 900 烙鐵頭” 試看看 ^_^

网友E:
我的 898A+ 價格約2200 以前很好用,最近老是鬧脾氣,前些日子 熱電偶線接觸不良,最信時好時壞!! 我最愛拆零件了!!我的經驗是 烙鐵頭是關鍵,刀柄型烙鐵頭拆零件甚至把鎳氫電池"焊線"都OK!! 尖的烙鐵頭和揭小接點很順手,使用快一年 烙鐵頭最細的已經断掉了,中的也氧化的差不多了!! 刀型的還勇健也氧化嚴重可能是常用"助焊油"吧!! 最頭痛的是 接觸不良常常顯示一回事 實際一回事(顯示270度實際連焊油都不冒煙),賣家說要買新的烙鐵筆一隻約450圓....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627328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898A+ 價格約2200 以前很好用,最近老是鬧脾氣,前些日子 熱電偶線接觸不良,最信時好時壞!! 我最愛拆零 ...

我的也是898A+,
烙鐵筆我有拆過,
應該可以通用A1321或A1322四芯的烙鐵芯,
只是我的還沒壞,沒機會換芯看看!

老哥,你的狀況應該是烙鐵頭掛了吧!
可以搜尋900M!要刀頭有,要極細有,要一般的當然有!
買幾支回來換換的啦!不是很貴的!

目前討論的這一支也是用這種烙鐵頭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 google 以關鍵字 “露天 900 烙鐵頭” 試看看 ^_^

烙鐵頭有, 烙鐵芯就沒有了, 只出現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