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Color Laserjet 3600列印異常?

楼主(2012-09-27):
請問各位大大我印彩色+黑色時會出現如圖的情況,但只列印黑色時不會,請教這會是那邊的問題~
可否提供思路讓小弟查查~?

网友A:
默頭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頭髒了?

a471大,,是雷射的吆~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是雷射的吆~

那就是感光鼓?...還是靜電滾筒

沾染其他顏色碳粉汙染紙張,你手冊沒寫這問題怎處理?

网友B:
碳粉匣刮刀掛了機會很高

网友:
請換紅色藍色碳粉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粉匣刮刀掛了機會很高

老二大,您說的刮刀是碳粉匣裡的嗎?簡單說,是要換碳粉匣..?(鬼松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二大,您說的刮刀是碳粉匣裡的嗎?簡單說,是要換碳粉匣..?(鬼松松)

是這樣沒錯,這隻碳粉是原廠還是副廠的,原廠的只要使用沒超過30%可以要求台灣恵普換枝新的(對方會秤重)

楼主:
嗯,那我再去折回來送看看是否能換,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