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BIOS晶片代換問題請教!!

楼主(2012-09-27):
請教各位先進!!

SST-25VF080B  BIOS晶片

可以用

MX25L4005A  BIOS 晶片

互相代換嗎??

檢視DATASHEET  其所使用腳位都相同

為了慎重,請不吝賜教??

网友:
不行..一個8M ~一個4M

楼主:
DATASHEET 我沒看到有容量標示說!!!

再仔細去看看,謝謝水大!!

网友:
要先看看容量跟電壓及頻率.pm49fl004t 可以用SST 49lf004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