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碟碟機雷射頭燒掉?

楼主(2012-09-27):
這台是從客戶換下取回的,光碟碟機雷射頭燒掉?!
更換之前症狀:開主機板可辨光碟,光碟機的燈號頻閃,再來就不開機了!

好奇就拆開來看
夠鮮吧!

想必電路應有問題,拆耗品留用。

與大家分享,感謝!

网友:
太奇妙了,怎麼會是燒掉那個透鏡

网友:
WOW...
不是燒錄器都可以搞成這樣???
是透鏡材質有問題???

网友A:
從第3張圖片看來.不像是燒毀的.好像是整個雷射頭掉了!!!!......
剩下哪些黃色透明物應該是固定膠之類的東東???.....
仔細看黃色透明物有一凹洞......好像是雷射頭的圓球狀.......
如果是燒毀的的話!!!.......底下那個米色支撐架.....都沒痕跡??
周圍都沒有燒毀時所留下的殘留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第3張圖片看來.不像是燒毀的.好像是整個雷射頭掉了!!!!......
剩下哪些黃色透明物應該是固定膠之類的東東 ...

電路板目視無異,周圍沒有燒毀殘留物,
上電後鏡頭的紅光一直亮著…
悶的是:如果那鏡頭的光束變強的話,會把透鏡熱熔嗎?

网友:
唬~第一次看到這麼誇張的!
應該是塑膠的雷射頭鏡片材質有問題才會造成像這樣子的半融毀狀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路板目視無異,周圍沒有燒毀殘留物,
上電後鏡頭的紅光一直亮著…
悶的是:如果那鏡頭的光束變強的話, ...

lianyich大大,您有吸煙嗎? 還是家裡有燒香?那個透鏡是因為煙薰變黃,雷射無法全部穿透,
因此在透鏡上產生熱度,才熔燬的!!

小弟沒戒菸之前,每1年又2個月一定會換1部光碟機,很準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anyich大大,您有吸煙嗎? 還是家裡有燒香?那個透鏡是因為煙薰變黃,雷射無法全部穿透,
因此在透鏡上產 ...

這台是從客戶換下取回的,光碟碟機雷射頭燒掉?!
更換之前症狀:開主機板可辨光碟,光碟機的燈號頻閃,再來就不開機了!

好奇就拆開來看

我的內文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