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5電子開關更改點亮程序

楼主(2012-09-27):
T5電子開關點亮程序為:1.全亮。2. 2+3燈亮。 3. 3燈亮。
目前只用於2燈山形T5日光燈。

想改為:1.只亮1燈。2.亮1+2燈。因為無接3燈,故不考慮。
有辦法改嗎?各位高手!請指導...謝謝!

网友:
請畫出外部接線圖才能判斷,紅黑線應該是電源輸入吧?
其他白黑、兩條藍線、兩條黃線是接到哪裡?

网友:
對電子多段開關有點了解,請找台解析度好一點的相機正反面再拍一次,注意聚焦畫面儘量清晰(用小花模式拍攝),正面那顆褐色電容將它立起來不要擋到下面零件,我將電路畫出來可以教您怎麼改,這不會很難。

网友:
新朋友要看完版規再發帖,版規有註明圖片用800*600壓縮後再貼圖,這是為了讓伺服器及大家不至於佔用太多資源,你的圖用4000*3000傳上來,真的太離譜了。
這次我還是幫你縮好圖了,希望你下次注意一下!
謝謝配合!

网友A:
先看那個IC的編號是否為CD4017

http://www.dz3w.com/info/cmos/0083741.html

4017電路設計 - 觸發Reset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 ... %E8%A7%B8+%E7%99%B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那個IC的編號是否為CD4017

http://www.dz3w.com/info/cmos/0083741.html

照PCB走線看起來是CD4013,現在大部分電子多段開關都是使用4013。

网友:
依既有照片大致已看得出來,請依下圖改改看:

藍線改接到繼電器a接點,兩條黃線接在一起,所以接在黃線這根燈管會一直亮著,拿掉電容將三段式改為四段式,但只用到一顆繼電器控制,所以變成2段式。

剛開電時接藍線那顆繼電器(A繼電器)off,所以只有黃線那支燈管會亮,off-on一次之後A繼電器變成on,所以兩管都亮,再off-on一次之後, A繼電器又off只有黃線那支燈管亮,如此循環下去。

楼主:
謝謝Wish的告知! 關於相片規格,在此向各位道歉!是我沒注意,抱歉!
IC是編號:TC4013BP
因為目前沒有數位相機,只要再想想辦法...
那顆褐色電容無法完全立起來,因為被47uf25v電容卡住。
附上一張接線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的告知! 關於相片規格,在此向各位道歉!是我沒注意,抱歉!
IC是編號:TC4013BP
因為目前沒有數 ...

接線圖跟想像中一樣,照我在#7樓的圖面修改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謝謝!

不客氣啊~~~改好了別忘了分享成果喔.....

楼主:
RE: 求助-T5電子開關更改點亮程序(已解決)

再次感謝YSC!謝謝!
已完成T5電子開關更改點亮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YSC!謝謝!
已完成T5電子開關更改點亮程序!

恭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