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X2025wm-1 缺IC 68F633-PLCC44

楼主(2012-09-27):
同事拿一台優派顯示器,學校買回無電源,拆開後傻眼 IC 68F633-PLCC44 不見,
露天有賣,但不知是否還有其他問題,量測電源有12v ,20v 進AD 板,請問68F633 是否要燒錄程式
那位大大有版本,又無燒錄器,第一次修MONITOR ,想說學電修理

缺 68F633

缺 68F633

网友A:
看一下AD版的型號,拍賣網應該找的到,整張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AD版的型號,拍賣網應該找的到,整張換了!!

沒錯,有道理!!恐怕不只是缺IC那麼簡單!!

网友:
買一顆主要IC的價格,與買一張AD版差沒多少!!

買整張還是划算一點,

練功除外!!..................工夫就是錢與時間拱出來的!!

楼主:
感謝eson0724大提供意見,我找找 AD板看看謝謝

网友:
缺的 IC 是 MCU ,所以還是買一片才能解決..........

网友:
直接改公版不到2XX

懶得翻了應該有這片

也有19吋的MCU要重燒

网友:
先查面板有沒有掛掉...不然弄半天花錢又白忙一場...

网友:
先用公板確認面板狀況囉~

网友:
有高手狼大跟我想法一樣(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