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嵐aibo_GV-500W電源供應器卡關中

楼主(2012-09-27):
最近朋友拿一顆鈞嵐aibo_GV-500W的電源供應器給我修
原本有5VSB但無法起動
我把一些可疑零件拆下來測
光藕忘了裝送電
結果爆掉C3150前面的8050晶體C3150也壞了,旁邊的(齊那4148無動作
把3棵零件換新的後變連5VBS也不見了,真是越修越遭
這幾天一直再檢查高壓部份幾乎拆光零件
只剩下一顆4V3H的齊那懷疑中因為沒零件換但量有動作
還有電容沒測因為沒有電容表
所有電容都沒有異樣我想應該沒問題
真是頭很痛。

网友:
無+5VSB  查高壓部分

最慘也就是變壓器掛!!   我就一台還在待料中!!

楼主:
是低
感謝回覆

网友A:
有5vSB,是低壓部份,修到沒5vSB,高壓又有問題.很懸疑.
請加油,大家都好奇是怎麼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5vSB,是低壓部份,修到沒5vSB,高壓又有問題.很懸疑.
請加油,大家都好奇是怎麼一回事. ...

因為忘了裝光藕器_送電
爆掉s8050_c3150_1.2歐姆2w電阻_in4148_470歐姆電阻
目前高壓算是應該修好了有5VSB
但無ps_on無法起動

高壓簡易圖

高壓簡易圖

网友:
寫意清楚的圖. 5vSB有了,再往下查吧,預祝完修.

网友:
他的PWM IC是用哪一顆???

网友:
http://danyk.wz.cz/s_atx_en.html

這裡有很多電路圖!!  你查對一下PWM IC是用哪一顆,再來研究看看!!

楼主:
這裡有很多電路圖!!  你查對一下PWM IC是用哪一顆,再來研究看看!! ...

待機時的電壓

PWM待機時的電壓

PWM待機時的電壓

本來REM有5V多檢查零件後又陋裝一顆晶體
REM是連到綠線那條
結果就變圖中這樣

网友:
AT 2005B.pdf (1.31 MB, 下載次數: 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裡有很多電路圖!!  你查對一下PWM IC是用哪一顆,再來研究看看!! ...

待機時的電壓

看一下你的電路近似哪一張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低
那些資料都看過了~可是不會測
台北買不到這一顆IC
所性重高雄訂了2顆
1顆4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裡有很多電路圖!!  你查對一下PWM IC是用哪一顆,再來研究看看!! ...

待機時的電壓

你在主變壓器後方的MOS有沒請下來測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機時的電壓

有點小看不太清處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機時的電壓

高壓的那2棵有~

网友B:
依據你在IC上測得的數據,

很明顯在主變壓器2次測之後均無電壓輸出,

+3.3V  +5V  +12V都沒有

DATASHEET中有一張電路圖

要有上面的幾種電壓都有了以後才會有 TPG  PG  C1  C2的訊號電壓生成

所以IC不一定有故障,要查輸入IC的3、4、5腳電壓,為何沒有來??

网友:
哇!!!   沒注意到,你的IC測量是在待機狀態,那一定是沒有正常的電壓輸出的??

你先看看綠線的啟動POWER電壓及紫線的待機電壓是否都有??

強制啟動POWER後再測各點的輸出電壓及IC上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據你在IC上測得的數據,

很明顯在主變壓器2次測之後均無電壓輸出,

是低~受益良多~
明天去公司繼續研究
順便請問主變壓器要什麼條件他才會送電~

楼主:
目前紫線有電~綠色沒電壓
如何強制起動~是指綠線跟地線阿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紫線有電~綠色沒電壓
如何強制起動~是指綠線跟地線阿司嗎

紫色有電, 綠色沒電壓, 可能是在保護狀態喔
須注意後端有無短路 (12v, 5v, 3.3v), 或零件燒毀
加油~你離成功不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紫線有電~綠色沒電壓
如何強制起動~是指綠線跟地線阿司嗎

綠色線沿線查回去,每個零件都請下來測試,

也許是電阻、電容、二極體有故障造成!!

要測過才知道!!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終於稿定了
換過AT2005B_PSON的電壓才出來
但還是不起動
後來原來是電容稿的鬼~
不過我用電容表量容量都正常
最後我是用阻質低的來判定有問題也不知道對不對
反正最後我把電容換一換PG就出來了
稿了快一個月

完修

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終於稿定了
換過AT2005B_PSON的電壓才出來

恭喜阿!!

功力又進一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終於稿定了
換過AT2005B_PSON的電壓才出來

自己原來不會的,能夠修好,不管怎麼說,都是厲害,功力也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