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775系列 主機板CPU一上 VCORE就短路

楼主(2012-09-28):
最近有一片主機板
775CPU只要一上 12V MOS管就短路

請問大家可以給個方向嗎
我想多試試方法

网友:
PWM電路故障就修PWM電路阿,主機板不插ATX12V插頭就可以啟動代表PWM有短路故障....

把場效電晶體吹下來檢查一下有無擊穿...

發表問題請將主機板廠牌、型號列出並附上照片以供參考...感謝你的合作

网友A:
這方面的文章很多,請多爬文吧

网友B:
斷開北橋CPU 那組供電 看看還會不會短
IO 北橋 CPU 座 空焊 都會有+12PIN 上電 保護 情形 看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方面的文章很多,請多爬文吧

爬文找到就不會PO文章羅

當然是爬文又解決不了
才上來問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開北橋CPU 那組供電 看看還會不會短
IO 北橋 CPU 座 空焊 都會有+12PIN 上電 保護 情形 看設計 ...

感謝

CPU只要取出
MOS管就恢復組值

CPU一裝上去又是短路現象
我先把電源晶片取下看看

後續再追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CPU只要取出

如果是這樣那北橋掛了.我已經殺肉殺了不少

网友:
換個CPU看看!!

無效就如同樓上說的!!  殺肉ㄑ吧!!

除非你會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