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無線基地台 BUFFALO WYR-G54

楼主(2012-09-28):
這台無線基地台使用時常常會發生網頁連接慢,或網頁有二三十張圖片,但常常好幾張圖開不出來,但瀏覽器按重新整理就又開出來了!
拆機後用三用電表量電壓時,忽然間紅色框起來的電容站起來了,便把相同的電容都換掉(三顆),其他大顆的電容也量測正常!
原以為只是電容換了就好,但是接上變電器後,面板有線網路燈號全亮 (POWER,DIAG,WIRELESS燈不亮),心想是不是用電表量時掛了,不知該如何下手?不知網友可否提供方向,謝謝!

网友A:
變壓器呢 說不定是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呢 說不定是主因

SORRY!忘了說 變壓器OK ~

网友:
你這台看來是無線+有線的,你指的錯誤是在使用無線或是有線時才會有呢?

對了,有沒可能是瀏覽器的問題,有沒試過換別種瀏覽器試試。

還有你的使用環境可否大略說一下,公司還是在家使用,網路的大概配置,這些都可能有影響的。

网友:
有在測量時短路造成比原本的故障還麻煩的情形!!

先測量電容旁的MOS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若是電壓正常輸出,可能你的IC因短路損壞了???

网友:
是否為瀏覽器造成的?!~~測試很簡單!

將該台電腦直接與ATU-R連接,不透過分享器即可知道此問題
是否為分享器所造成...

网友B:
拆機後用三用電表量電壓時,忽然間紅色框起來的電容站起來了
----------------------------------------------------------------------------------------------
很有可能測量時短路到相鄰焊點,讓穩壓前高壓跑到低壓迴路,這才會讓電容站起來,
連電容都受不了了,我想那些大顆IC凶多吉少,可能整個都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機後用三用電表量電壓時,忽然間紅色框起來的電容站起來了
-------------------------------------------- ...

我想也是大部分的MOS輸出都是5V 3.3V 2.5V感覺應該是正常的
但是都沒動作,只是燈號全亮...應該是對我量壞了大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