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900WAD 不接訊號線正常 接上訊號線 不過電

楼主(2012-09-28):
插上電源線的時候,很正常的開啟,電源燈會亮,也有跑出BENQ的LOGO!
但是一接上D-SUB的連接線之後,直接沒有電源!

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還請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A:
可能是
24cxx 記憶ic故障
先換一棵 新的 上去
看是否 正常
如沒有 可能需要 燒錄程式

网友B:
檢查AD板D-SUB頭附近是否有元件呈現阻抗異常

网友C:
那幾顆ESD 原件有無對第短路

ESD

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24cxx 記憶ic故障
先換一棵 新的 上去

wecan 大大 謝謝您的建議,明天我在去買零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AD板D-SUB頭附近是否有元件呈現阻抗異常

謝謝狼大建議,明天我測量D-SUB頭附近後再給新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幾顆ESD 原件有無對第短路

感謝hone_win 還给圖片圈點提示,小弟有方向,明天馬上測量!

网友D:
可能是有漏電?
拔除按鍵板,試著用觸控啟動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有漏電?
拔除按鍵板,試著用觸控啟動試看看~

atun 大大,有依照您的方法測試,狀況依舊!謝謝您的提點

网友E:
先換一條連接線試試!!

這種情形多半是線路的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幾顆ESD 原件有無對第短路

hone_win大大,兩顆ESD左下角 通電壓值5V 其他兩點都是0V

不通電打電阻擋,左下156歐姆左上0.35歐姆右邊0.75歐姆..這樣量測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換一條連接線試試!!

這種情形多半是線路的問題居多!!

請問eson大是指P+I板對AD板嗎? 翻了好幾個廢機..找不到同樣的線...

网友C:
看起來正常你可,不送電看用VGA PORT pin1,2,3及14,15 (接上CABLE線)當街上後這PIN是否有跟GND 或VCC短路PIN 15 EDID I2 c也不可短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eson大是指P+I板對AD板嗎? 翻了好幾個廢機..找不到同樣的線...

訊號線!!

輸入訊號的那條VGA線,先換一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訊號線!!

輸入訊號的那條VGA線,先換一條看看!!

喔喔 哈哈 這問題倒是已經測試過了,換過三台主機 線也都是新的(三條都是新的)

感謝ESON大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正常你可,不送電看用VGA PORT pin1,2,3及14,15 (接上CABLE線)當街上後這PIN是否有跟GND 或VCC短路PIN ...

(1,2,3及14,15 (接上CABLE線)當街上後這PIN是否有跟GND 或VCC短路PIN ....高級模式)
hone大大不好意思,小弟是新手,所以理解能力比較差,

您的意思是,P+I板不接電源線,一樣和AD板連接,那電腦端的D-SUB PORT和AD板的D-SUB做連接是嗎?

那您說pin1.2.3和14.15這端的意思,我要用什麼線來做連接?您的意思應該不是用D-SUB連接線吧(?

网友E: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BENQ+G900&t=0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715G&c=0

看一下你的AD版型號

搜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headbar&k=BENQ+G900&t=0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eson大大謝謝您,我有查過了 哈哈
只是就是想用修的試試看,換版感覺學不到什麼東西,謝謝您

网友E:
練功的話就要慢慢查了!!

建議你將零件一個一個都拆下來測量!!

拆一個量一個再裝一個,這樣比較不會亂掉,測量結果也比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練功的話就要慢慢查了!!

建議你將零件一個一個都拆下來測量!!

我現在是在疑惑到底是P+I板的問題呢,還是AD板,不過以這種狀況似乎是AD板

那就從AD板開始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是在疑惑到底是P+I板的問題呢,還是AD板,不過以這種狀況似乎是AD板

那就從AD板開始拆.. ...

要不!換一塊主板測試看看~

网友F:
#2F大大的建議似乎還沒試?機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24cxx 記憶ic故障
先換一棵 新的 上去

WECAN大大說的是"24LC168"這顆嗎?
我先上網拍買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換一塊主板測試看看~

是有這個打算!!!我先去買一片良版來測測看看好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2F大大的建議似乎還沒試?機率很大~~

不小心忘了,剛剛上路天訂了一顆了!謝謝wet大大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換一塊主板測試看看~

結果沒人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24cxx 記憶ic故障
先換一棵 新的 上去

wecan大大不知道不同型號的記憶IC換上可以正常使用嗎?

剛剛看了有幾個廢板,有的是24C02有的是24C04

原本的是24LC16B1..

网友F: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不知道不同型號的記憶IC換上可以正常使用嗎?

剛剛看了有幾個廢板,有的是24C02有的是24C04

EEPROM只要24C16xx即可,各廠牌都通用,網拍很多10~15元/顆。

网友G:
FYR
http://it.scribd.com/doc/34871151/Benq-G920HDA-Monitor-Lcd

依AD板號 715G2498 查詢 參考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結果沒人賣..

跟團~
惠民買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G:
FYR
http://it.scribd.com/doc/34871151/Benq-G920HDA-Monitor-Lcd

duncan大大 G900WAD和G900HDA可通用嗎?有查到HDA的!但是板上接線不同似乎無法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團~
惠民買一塊!

好唄...不過我先換一顆IC之後再測試看看!

网友D:
也是可以~
只是換EEPROM,也不確定會好!
更換主板~確定會好!
那該怎麼辦?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不知道不同型號的記憶IC換上可以正常使用嗎?

剛剛看了有幾個廢板,有的是24C02有的是24C04

24C16 EEPROM損壞導致的故障現象
EEPROM損壞導致的故障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可以~
只是換EEPROM,也不確定會好!
更換主板~確定會好!

不會好就....下次當零件用吧n_154|

楼主:
現在情況,已經更新24C的IC 狀況依舊,插上電源,畫面會跳各種原色(紅 黃 藍等)

插上訊號線一樣電源燈熄滅

网友F:
1.EEPROM(24c16)更新後狀況已改變-->畫面會跳各種原色(紅 黃 藍等)-->表示已啟動工程模式,
2.自動啟動工程模式-->一般都是OSD按鍵不良造成-->建議不管好壞全部更新。
3.A/D板上5顆電解電容-->建議不管好壞全部更新。
4.以上完成後再進入工程模式做一次初始化-->關電重開應該就會好(我都是這樣做的)。
祝你維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1.EEPROM(24c16)更新後狀況已改變-->畫面會跳各種原色(紅 黃 藍等)-->表示已啟動工程模式,
2.自動啟動工程 ...

感謝wet大大的指點,小弟稍等就先來更換按鍵&AD板電容!有後續狀況再跟您報告!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EEPROM只要24C16xx即可,各廠牌都通用,網拍很多10~15元/顆。

IC到了,換上之後狀況依舊.....現在要照狼大將所有電容換過再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可以~
只是換EEPROM,也不確定會好!
更換主板~確定會好!

結果真的沒有好,所以要到哪邊買了...露天查過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