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南有人要交主板維修嗎?

楼主(2012-09-28):
台南有人要交主板維修嗎? 有沒有人要交 或是要收徒弟的 有的話跟我說喔 我想要學

网友:
你發錯地方了...
再來是..去104找有在修主板的公司..看有沒有在徵助工...會比較快

楼主:
挖勒  人家都應該要請會的吧  怎嚜可能請一個拖油瓶 呵呵  都不會的

网友A: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3.html

先看書,有了概念再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3.html

先看書,有了概念再說吧!!

做得不錯,收錄進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錯,收錄進來。。。。

我覺得向人要魚吃,倒不如自己去捕魚;我發現對岸有些書不錯讀,至少讓你有概念,等到你看了有個底之後,再配合站上的實際維修、教學,你的進度會突飛猛進。會有人抽時間教人或者開班授課嗎?

网友:
問問職訓局有沒有開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勒  人家都應該要請會的吧  怎嚜可能請一個拖油瓶 呵呵  都不會的

你以經先打槍自己了!!

我什麼都不會..但我肯學!!別人會..我也一定會!!

楼主:
哈 我正在努力中 但是維修率 就非常低 一直修不好

网友:
修不好不要緊,只要肯動手肯研究就有機會!!

我也是修到沒工具的,須值球的,就只能讓它變廢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我正在努力中 但是維修率 就非常低 一直修不好

主機板本來就不好修,維修率低很正常。。。。

況且工具愈少成功率就更低。。。。。

維修率低之外,缺元件率也高。。。。

网友:
主機板是一直在高密度整合,所以也有可能是一個小問題就得換整合橋,draculaxx說的沒錯,沒有工具及找不到換修零件才是重點。

网友:
看了各位大大的解說 心裡總算平復了一些 剛修壞了第一塊主機板 本以為應該可以修好 不過工具跟技術沒有到位 主機板已經被我焊到脫皮  從前只知道要換電容 這次換完之後又把方向放到mos上下管 不過自己用烙鐵焊的亂七八糟 最後還是放棄了 感覺問題好像更深入一點 好像跟PWM有關 沒有熱風槍好像很難搞定 到現在板子問題在哪對我來說還是個謎

网友:
沒破壞怎有建設??

沒有壞掉的物品,就沒有維修的師傅???

沒有修壞過物品,那就成不了師傅??

主機板被我修壞20-30張以上了,沒壞的也不小心修倒掛

但是從挫折中吸收經驗,慢慢的修復率自然增加嚕??

网友:
如果不是開張做生意的,也就是像我一樣,只是玩家性質。

就電容換一換,能修好就賺到了。如果換電容沒修好,再來就是MOS換一換,能修好就又賺到了。。。。。

其他狀況修不好或沒辦法修就算了。反正換電容、MOS修好的就用不完了。。。。

网友C:
小弟這幾次修理發現一個問題 我買的是一般的60w電烙鐵 總覺得好像新買的時候用起來 焊點比較容易焊成水滴狀 之後焊的點都是很不規則 感覺就像銲錫熔不掉 不知道是哪邊的問題 是焊太多次還是銲錫成份的問題 還是烙鐵頭生鏽所以容易有雜質 買高檔的電烙鐵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楼主:
會不會銲槍頭比較小 溫度比較沒哪麼高

网友:
烙鐵頭是要保養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這幾次修理發現一個問題 我買的是一般的60w電烙鐵 總覺得好像新買的時候用起來 焊點比較容易焊成水滴狀 ...

1. 焊點要清潔
2. 烙鐵頭也要清潔,到賣場買木質海綿,切塊,加水,再把水擠掉,把烙鐵頭焊錫面放在木質海綿上清一清,再上點錫後,再焊看看,或是錫點很漂亮,就是清潔好了,要不然就得再清潔.
3. 用調光調速器當做調溫器,電子材料應該有賣成品或套件,或者買零件自己裝.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AA%BF%E5%85%89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解答及學習的方向 之前只知道在google搜尋 不過很難找到我要的答案 先前為了修主機板 買了一把便宜的60w木柄電烙鐵 用著用著竟然電線跟發熱管連接的地方熔掉脫落 還看到兩條電線碰在一起發出的火花從手中的木柄中跑出來 害我嚇一跳 後來才想到長時間沒用要把插頭拔掉不然一直空燒 看來要學習的基本功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