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拉焊 助焊膏

楼主(2012-09-29):
在youtube上看到一則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 ... =endscreen&NR=1
在焊前塗一種東西,感覺很像膏狀的東西
上露天查了一下,有人賣"SMD拉焊助焊膏"
看內容物卻是寫"凡士林加助焊劑"
這種凡士林是特殊的? 還是家裡用來保濕用的那種凡士林也可用?

网友:
根據我看了影片,再加上自己淺淺的經驗。

「應該用一般、便宜的焊油,然後像影片中那樣使用,效果應該就差不多了」。

不需要也不必特別去買那個加上SMD名詞的助焊膏。

(我猜啦!加凡士林只是要膏一點而已)

网友:
同意draculaxx兄的作法,
因為,我也是這樣作!
另外,這一支影片也是這樣作: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 ... 1&v=5uiroWBkdFY

网友:
很久以前我是用松香 + 香蕉水用於做為焊接144支腳的IC之助焊劑.
焊油能不用的話,最好不要用,因為它可能會腐蝕IC與電路板.

自製助焊劑.
10#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