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DAC-19M005上面的幾顆元件

楼主(2012-09-29):
這台螢幕CMV 938A,不接訊號輸入,上電,沒有背光,亮綠燈,3秒後變紅燈。不多說,拆殼。
使用另一片好的PI板測試燈管,燈管是正常的。
再使用好的PI板+原來的AD板組裝測試,螢幕畫面正常,所以問題出在PI板。
目視PI板上有幾顆電容爆了,將二次的濾波電容一起換新,再檢查兩顆40T03GP,有一顆被擊穿了,這顆換新,再檢查PI板上的SMD保險絲,F200這顆標示W的保險絲開路,直接換掉。

PI板:

更換電容及40T03GP後的PI板:

AD板:

已更換F200保險絲:

單獨PI板簡易測試,還是一樣,燈管沒亮,至此沒辦法了,上網查先進提供的資料,發現這片板子除了上面的問題之外,故障好發R210、2X、2T、2K,檢查PI板上的這些零件,應該是2X、2T、2K這幾顆有問題,因為客人趕著要,於是這片PI板先擱著,先換一片好的PI板,組裝好交貨,這片等買到零件及有空的時候再修(還有幾片同樣的PI板也沒修)。

常發生問題的R210、2X、2T、2K區域:

查了資料
2X:

2T:

2K:

請問先進這幾顆的DATASHEET對嗎?

网友A:
Q100 Q200 Q201 Q203 Q209 Q210  *6 PCS    2N7002K (替代 RK7002)
Q202 * 1 PCS  RN2402 (替代 DDTA114EKA  DTB114EK)
Q208 * 1 PCS  MMBT4403
Q101 Q204 Q207 * 3PCS  MMBT4401

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00 Q200 Q201 Q203 Q209 Q210  *6 PCS    2N7002K (替代 RK7002)
Q202 * 1 PCS  RN2402 (替代 DDTA114EK ...

這是什麼意思??常壞這幾顆嗎??

网友:
如果40T03擊穿,這些跟著受損的機率較高,因為這些屬於G極驅動級電路,運氣不好的話PWM IC也會跟著壞

另外也別忘記檢查G極串聯的10歐姆電阻,這電阻壞的機率也很大

楼主:
感謝先進們提供完整的資料。

网友:
那果R220也量測一下,那顆也是常壞零件 ,F100  F101這兩顆查一下有無燒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