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三洋液晶LED電視SMT-32KIE3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2-09-29):
此機型為三洋LED液晶電視SMT-32KIE3,
狀況為按壓電視按鍵及遙控均不開機亮紅燈

整機基板配置位置

電源板

A/D板

LED背光板

時序板

遙控接收基板

因為會亮紅燈所以判斷待機電壓正常,5V待機電壓

按鍵基板上的電壓也正常,測試每個按鍵也都正常,壓電源開12V / 24V沒有輸出,保險一點將按鍵基板端子拔起,再以遙控試著開機,區隔是否按鍵不良引起,結果還是不開機

研判A/D板的開機信號沒有送到電源板來,測量A/D板上的5V轉3.3V穩壓IC,有正常輸出

再測量V605晶體未開機時B極高電位C極低電位,開機後B極變為低電位,此時C極應有3.3V電壓但卻沒有,此3.3V電壓開機後會送到遙控接收機板上的解碼IC,但中途卻消失了 ?

這時將旁邊的遙控接收機板端子拔起,再以電視按鍵重新開機測量這時3.3V出現了畫面也亮起來了,於是故障點朝向接收基板
原本懷疑是接收機板上的解碼IC不良將3.3V給吃掉了,正在擔心這麼小的IC要怎麼換 , 且零件取得也是問題 ?

看了一下3.3V線路,除了供應解碼IC外,還會經過2顆SMD濾波電容,先將C901從基板上解焊下來再試著開機,終於紅燈變藍燈接著看見一到曙光 , 開了…

測量接收基板上的3.3V電壓

電源板上的12V電壓

兩組24V電壓

開機畫面

最後因為沒有SMD電容,一般電解電容也塞不下,索性就不裝了,對電路不會造成影響,就以此結案…完修

网友: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精采的維修實例

网友A:
精彩.. 恭喜完修, 原廠技師 ,還怕拿不到零件,這台很新就故障喔

网友:
這篇完整又精彩!讚
感謝分享!

网友B:
呃....結果是沒壞零件,而是把某一個不是很重要的貼片電容給取走,進而略過問題點(有問題點嗎?!)而達到開機的目地n_122|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這麼精采的維修實例.

网友:
感謝分享,看完後,真的是受益良多啊~

网友C:
tsao0427大小通吃喔!冰箱冷氣難不倒你,電視也是手到擒來。

网友:
謝謝大大這麼精彩的教學文

對於新手來說真是受益良多.

希望下次有維修時大大能不吝再予分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結果是沒壞零件,而是把某一個不是很重要的貼片電容給取走,進而略過問題點(有問題點嗎?!)而達到開機的 ...

有壞零件啊 ? 就是那一顆貼片電容C901 22uf/10v短路了,將3.3V電壓給接地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彩.. 恭喜完修, 原廠技師 ,還怕拿不到零件,這台很新就故障喔

是拿的到零件,但是須整片基板更換,無法拿到基板上的零件,當時修這台時是在客戶家也只有準備電源板,身上也沒其它備份零件,只好硬著頭皮修看看,問題是找到了,但也因為沒有零件只好將電容取消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ao0427大小通吃喔!冰箱冷氣難不倒你,電視也是手到擒來。

是啊..家電中除了音響外,其它大大小小的電器產品都有在碰
我對音響就是沒轍,看到密密麻麻的機械結構連拆都不敢拆 !

网友D:
請問各位。。。。

我一直認為貼片電容是個大問題。。。

像貼片電容劣化這種問題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揪出來??

网友E:
感謝分享,請問t大,貼片電容拆掉後電錶量有呈現短路狀態嗎?
雖是原廠,但是在客戶家現廠處理ok,真是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請問t大,貼片電容拆掉後電錶量有呈現短路狀態嗎?
雖是原廠,但是在客戶家現廠處理ok,真是不簡 ...

電容已呈現低阻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電容已呈現低阻抗

這應該要拆下,可以在板上直接抓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應該要拆下,可以在板上直接抓到嗎??

板子上可以量到有短路,但不知是哪一個零件短路,還是須拆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請問各位。。。。

我一直認為貼片電容是個大問題。。。

電源線上就是通低壓大電流讓它發熱找出來,信號線上可能就要查線路或是比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源線上就是通低壓大電流讓它發熱找出來,信號線上可能就要查線路或是比對了 ...

請問!!所以要開路~~然後通低電壓大電流??

网友:
如果是5v電源線濾波MLCC短路,則就是把可調電源的電壓控制在5V以下,然後慢慢加大電流,看哪裡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