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d 19吋 有過電無影像

楼主(2012-09-29):
上次經各網友高手幫助,更換水平晶體修好自家電視,這次是我的打電動螢幕,型號是Compad PE-1030 全平面19吋CRT,有過電,電源燈先綠後變橙,打開後蓋,發現比電視還複雜,因為內有鐵殼封住還沒拆,先請問各位,能大概指導維修方向嗎,謝謝

楼主:
圖1

上次拆到這就沒動了

上次拆到這就沒動了

今天把上次此標題(圖1)康柏19吋全平面1號CRT(因為有2台一樣的)過電無影像,問題與完修貼上來,雖然超軟的,但真奇怪一樣的故障問題卻壞不一樣的地方,爬好多文,終於意外的給它修好,繼續當打電動使用
1號CRT換了一個下(圖2)左邊(47uf/250V電容),本來爆掉的是右邊(47uf/200V),買不到200V的,就裝看看吧!
其更換位置在底部機板(圖3紅圈處),換好後上電測試6小時無異狀,OK
2號CRT換了一個圖4左邊的(TDA9309),右邊是壞的,只是不確定這顆是水平還是垂直IC,其更換位置在上面(圖3藍圈處)底部機板約中間 ,單獨鎖在散熱器上,一樣上電6小時無異狀.OK
圖4
因為爬文板上各高手大大的建議與經驗,以下是把兩台一起同步更換一模一樣的零件,一方面以防萬一,一方面也有多
買,把TDA9309旁邊的2個470uf/50V與470uf/25V的電容一起換掉,把大部份錫點與燈座機板都重新上錫,目前一切狀況
良好,希望還能撐一段時間,總共花350元
雖然已完修,因非本身專業的技術,都是爬文湊起來的,有經驗的大大可以指出未注意的部份

网友:
大大不考慮換液晶嗎比較省空間n_118|

网友:
LCD的顏色拚不過CRT。。。。。

CRT能修好就繼續用吧!!

(我比較配服的地方是修CRT的耐心。。。。重又鏍絲多)

楼主:
RE: Compad 19吋 有過電無影像(已完修)

感謝網上的技術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