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面板,型號: M190A1-L02 顯示不良~

楼主(2012-09-29):
一塊CMV面板:

顯示不良:

試過N塊主板,依然無效:

查量TCON的許多數據都OK,就是這邊覺得不對,
沒有量過TCON有這種電壓:

對照過來,是這ㄎIC(U1),查不到資料,
我比較傾向為三端穩壓管,又有一個25字樣:

網搜一下,對岸也有遇過此問題,確定是輸出2.5V的穩壓管,
手邊沒有這種,只有底下這種型態:

大小不一,腳位也不同,邊烤肉邊想怎麼焊接,最後如下:

再測量看看,電壓已恢復,顯示也正常:

重新再整理一下,怕散熱不良:

一邊編輯實例,一邊烤(熱)面板,還OK喔~

大家中秋愉快了~

网友:
看這樣!!我還會當成他是1.8的~~1.89v~~
atun老經驗..
感謝

网友A(2012-10-29):
我今天修一台華碩 VW192D
面板奇美M190A1-L02
開機垂直線條破圖。慢慢變黑

Vcc1電壓一樣是1.8V
不過我把排線擦一擦,畫面正常時vcc1是2.5v
請問有可能跟您一樣問題嗎?

在我裝回時畫面是正常的。我明天會熱機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華碩 VW192D
面板奇美M190A1-L02
開機垂直線條破圖。慢慢變黑

熱機看看再說~
可能是前兆,
搞不好要1~2月後再出現!

网友A:
熱一下就掛了
這顆不知道能不能用
REQ17-25
這顆是1117-2.5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一下就掛了
這顆不知道能不能用
REQ17-25

2.5V就OK啦!

网友A:
我照您的方式換上去
開機目前畫面ok!!
做筆記加收藏M190A-L02面板花屏 感謝大大分享
待熱機試試

网友:
感謝~atun大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照您的方式換上去
開機目前畫面ok!!
做筆記加收藏M190A-L02面板花屏 感謝大大分享

恭喜完修~
可惜掌聲好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完修~
可惜掌聲好少!

掌聲 我也來增加( 掌聲 )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

网友:
很精彩的維修,掌聲少可能是大家臉書按「讚」習慣了,
別太在意~

网友:
我也幫你按讚~ 哈哈
很經典的維修呀,我加入收藏了

网友:
恭喜Atun大完修,我也來增加掌聲!

网友(2012-12-06):
恭喜完修

网友B:
這篇竟然沒看到!

很棒的維修實例!當要給您鼓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台華碩 VW192D
面板奇美M190A1-L02
開機垂直線條破圖。慢慢變黑

手上剛好遇上同樣的案例,一直放著未動手…
看圖最明暸了,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篇竟然沒看到!

很棒的維修實例!當要給您鼓掌!

所以~就覺得『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