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內等化器功能的小AMP左聲道失效

楼主(2012-09-30):
我有一台很簡單內建等化器功能的小AMP,很久以前左聲道就失效了,不知能否

修的好,煩請各位高手賜教.........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首先這是控制面板,運作時左聲道的LED不會跳,
左聲道沒有輸出...

俯視圖

俯視圖

這是俯視圖,兩顆大變壓器AC110-OUT AC多少不知,
PCB上頭有兩顆圓形橋整,顯然有兩路輸出...

OPA-4558

OPA-4558

PCB上頭的OPA?編號為4558

功放IC-B?

功放IC-B?

功放IC-A?

功放IC-A?

兩顆散熱片上的功放IC?

輸出端

輸出端

輸出端子四條線兩兩一路到上面兩顆IC附近

我看過之前一篇修AMP的文章,用AC檔測不到輸出,
兩聲道都一樣,這台不能用AC檔測量嗎?

圖中很多跨接線,那是連接控制面板等化器調整VR
的....

兩顆功放在散熱片

兩顆功放在散熱片

网友:
a471大:(我看過之前一篇修AMP的文章,用AC檔測不到輸出,
             兩聲道都一樣,這台不能用AC檔測量嗎?)

那是用指針表,紅棒插在output端,經過一交連電容,當db表用!
一聲道沒輸出先找出是R或L不良
先修後級,去音量VR輸入端 ,敲信號 ,或op 4558 輸入端2.3 ,5.6輸出端1.7去敲信號 找出故障點 !
你的PCR也可以在此用看看!

楼主:
原來喔~~~我用數位錶量不出來輸出

壞掉的是左聲道,沒有聲音.....等化器面板代表左聲道的LED沒有節奏閃動

什麼是後級?!...(抱歉我不懂音響)
音量VR這我就不會了,因為它整合在一塊PCB上很不好拆,但音量控制有效!

OP4558知道了...應該有VCC、GND(否則另一路也壞了),查輸出端有無輸出...

楼主:
4558有工作電壓,兩個輸出也有DC4.XV的輸出~

當不外接因源設備時,用有觸摸正常的右聲道梅花端子會引發躁訊
嗡嗡聲,摸左聲道則不會....

网友A:
觸摸正常的右聲道OP4558輸入端 ,會引發躁訊敲信號 ,嗡嗡聲,
op 4558 輸入端2.3 ,5.6輸出端1.7去敲信號
敲信號,就是用小起子去觸摸引發躁訊  ,嗡嗡聲找出故障點
會有嗡嗡聲,就是電路有工作, 是尋跡的一個指標
好的右聲道,是對應的參考機器
左聲道音量控制 ,如有觸摸引發躁訊  ,嗡嗡聲則後級放大正常
一般音量控制,是往北往南的尋跡分野點!(善用) !!
就是這樣找,不造成短路,災情是不會擴大的,放膽去修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觸摸正常的右聲道OP4558輸入端 ,會引發躁訊敲信號 ,嗡嗡聲,
op 4558 輸入端2.3 ,5.6輸出端1.7去敲信號

知道了我試試看...對了,它功放IC是日立的HA13001,左右聲道喇叭的連接端子最後都

是連向他們,喇叭+連NO.12pin、喇叭-連NO.07pin..

楼主:
剛才我嘗試將該裝置解體,好讓PCB完全露出以利檢修,圖中兩顆
AC110=>??AC變壓器輸出到PCB上頭的兩顆全橋整流子,輸出的
直流電經電容濾波後給那兩個日立HA3001使用,兩顆HA3001分
別負責左、右聲道喇叭輸出.......

4558離音源輸入端很近...........
PCB上頭有一堆電晶體與電阻組成的電路,似乎是針對面板等化器
VR搭配用的......晚點我再嘗試敲4558看怎樣,起碼他VCC供電正
常,且1、7有輸出電壓.....

所以我就是得用導電體去碰觸4558的2、3/5、6看喇叭有無~嗯嗯
躁訊,以判斷後級功放(HA3001)的好壞!?...

看了PCB後感覺這小東西很陽春,我看HA3001規格書說它只支援5.5W?

它燒壞一聲道是不是我接的喇叭太大所致??....我喇叭單體直徑有超過12CM
,好像應該用那種音響級擴大器來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我嘗試將該裝置解體,好讓PCB完全露出以利檢修,圖中兩顆
AC110=>??AC變壓器輸出到PCB上頭的兩顆全橋整 ...

1.先判斷後級功放(HA3001﹝有溫度嗎?)....比較左右,生命跡象

( 所以我就是得用導電體去碰觸4558的2、3/5、6看喇叭有無~嗯嗯躁訊)
  是要用手去按住導電體,一腳一腳去碰觸,輸入感應到的交流信號,看喇叭有無~嗯嗯躁訊輸出

  你說7/pin,12/pin是輸出,所以它應是橋接成BTL,有17.5W輸出功率
  最怕是輸出喇叭線沒接好短路造成燒後級功放(HA3001

  12CM??是12英吋吧!

楼主:
檢查了一下.....
1.我用左手抓著錶筆金屬點右手拿筆碰觸音源輸入端,右聲道
會有很大的躁訊~~~嗯,等化器上LED會亮到最高處...
左聲道就沒有躁訊....

2.4558腳位電壓:
pin1~3....5.4v
pin4....GND
pin8....VCC8.8V
pin5~7....5.2V

變壓器AC110~輸出AC13.X,橋整後DC16~18V
功放兩個HA3001應該都有發燙,因為散熱片有溫度...

网友:
修音響要倒序著修 !
功放, 預置放大(音控, 10倍放大)一級一級往上撿測,簡單的分別點,輸入交連電容(敲信號)點

用右手抓著錶筆金屬點,右手碰觸接地G(作為衰減,有衰減防止碰破喇叭)敲音源輸入端,右聲道會有 躁訊~~~嗯

HA13001, VR, 4558,一級一級往上撿測!!!沒有 躁訊~~~嗯才去作工作電壓撿測

9#圖(敲信號)點,沒有 躁訊查 HA13001 ,周邊零件 或HA13001晶片不良

楼主:
HA3001的3pin敲信號沒有躁訊,正常的右聲道有!而且等化器面板的LED燈組會亮...

4558的2、3沒有躁訊,5、6則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3001的3pin敲信號沒有躁訊,正常的右聲道有!而且等化器面板的LED燈組會亮...

4558的2、3沒有躁訊,5、6 ...

這樣檢查的結果你說是什麼壞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檢查的結果你說是什麼壞了呢?

左聲道的HA3001功放故障?!

那我如果將正常的右聲道換到左邊來測,就可以驗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聲道的HA3001功放故障?!

那我如果將正常的右聲道換到左邊來測,就可以驗證了?

1.動作檢查→  敲信號是為了發現故障點

2.動作修理→對故障點,偏壓,信號條件,的檢測

3.確定故障元件→更換→解焊→無料可將正常的右聲道換到左邊來測,就可以驗證了!

楼主:
那我現在是檢查左聲道HA3001周圍還是換顆新的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現在是檢查左聲道HA3001周圍還是換顆新的試試?

保守作法,應先作靜態,不插電的,對HA3001周圍元件比對

參考9#,周圍元件,只有10個,而且都是熟悉的朋友, 確認一下!

再作動態插電的,對HA3001 pin腳,R/L的電壓比對

沒異常就換顆新的HA3001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守作法,應先作靜態,不插電的,對HA3001周圍元件比對

參考9#,周圍元件,只有10個,而且都是熟悉的朋友,  ...

喔瞭解...把那些耦合電容、電阻的量測一下,看是否正常~
藉由正常的那邊"對照"一下結果....它這款好玩的地方在於它
把元器件的符號、參數都標在PCB上,即使燒了也知道規格..

那我花點時間檢查一下好了...

楼主:
故障排除過程如下~

首先,我將HA3001架構圖給畫下來,將BTL
應用中的十個元件檢查了一下,主要是電容
的檢測,我針對電路中負責耦合的電解電容
做檢查,陶瓷電容、金屬化膜的跳過。結果
他們大多數均在10%誤差值間,正常!

於是我測量左右聲道HA3001各腳位電壓的
差異,結果如下....
前=R,後=L(正常的)
1....0/0

2....0/0.53

3....0/0

4....0/0

5....0/0.53

6....0/3.83

7....0/8.63

8....0/16.09

9....GND

10....16.8/16.55

11....0/16.1

12....0/8.65
================
8與11同電壓16.X
7與12同電壓8.6
2與5同電壓0.53
1、4、9、接地GND
很顯然R聲道幾乎沒有電路電壓
只有HA3001的VCC....

我將苗頭指向了pin-3,檢查了一下它訊號來源的電路,
這路它從控制面板的音量控制VR過來的,實際電路如下..

故障點

故障點

兩顆4.7K與680歐的電阻正常,其中那顆耦合的50V4.7uF
數值不對!居然剩下0.8uF,於是翻二手料找出一顆換上,
現在右聲道正常了..............
還意外發現工人沒有按照左右聲道標示焊接因源輸出端,
順便更正過來...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技術指導與提點...

一顆小電容就讓它壞了很多年,直到最近翻出來
讓它重見天日恢復往日雄風。當年是老闆做音響
系統買多了幾套木箱大喇叭,於是便宜跟老闆買
套搭配這個小AMP+等化器的組合加減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技術指導與提點...

一顆小電容就讓它壞了很多年,直到最近翻出來

a471大大:   恭禧完修!

此次能順利完修,應該是a471大,自己把它修好的!

因為從 19#所量測的電壓,直指HA3001不良或是冷焊!

而不應是,輸入耦合的50V4.7uF容量衰退所致

輸入耦合圖:

楼主:
咦?!~~~電路圖是那樣嗎?

它電路很怪~PCB上標2.2K結果上料卻是680歐,我還特
地看色表確認阻值......那顆電容很神喔,剛拆下燙燙的
用電容錶測有2.4uF,後來冷卻的只剩0.8uf,就是上面
最後那張圖中黃色電線下方左邊那顆.....

HA3001我都沒加焊說,差點沒拆下左右兩顆調換測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咦?!~~~電路圖是那樣嗎?

它電路很怪~PCB上標2.2K結果上料卻是680歐,我還特

471大: 想窮究其中道理嗎!我也想知道!

        右聲道HA3001電壓正常了嗎?

       變值的耦合電容 50V4.7uF丟了嗎?電容有漏電阻值或短路嗎?

       再換回去!試試!

      (電路圖是那樣嗎?)  如果是交連耦合應該是如上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1大: 想窮究其中道理嗎!我也想知道!

        右聲道HA3001電壓正常了嗎?

電容還沒丟...........會記得它變化是因為剛拆下時
容量僅一半左右,過一會再量剩不到1...

電容沒短路,漏電阻意思是?

那大概是我電路搞錯了

网友:
漏電阻意思是?
==> 我想LKKSEEMI大是指電容有漏電情況
     此處AC耦合架構下
     當這個耦合電容有漏電情況時
     4558輸出的直流 經漏電的耦合電容 將影響HA13001_PIN3直流偏壓
     一般來說 是要燒喇叭了
     猜想可能是HA13001 內置了ASO_Protection 發恢功能 關閉了輸出

楼主:
那我要怎麼檢查那顆小電容?!

我記得它是忽然一個聲道沒聲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怎麼檢查那顆小電容?!

我記得它是忽然一個聲道沒聲音的..

另類的逆向維修﹕

1.把 從二手料找出一顆 50V4.7uF耦合電容,拆下來 ...先不裝碰觸pin3,會嗯! 嗯!響嗎?

2.換回原來的?電容 ....剛拆下燙燙的有2.4uF,後來冷卻的只剩0.8uf,的?電容 ..... 毛病又出現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類的逆向維修﹕

1.把 從二手料找出一顆 50V4.7uF耦合電容,拆下來 ...先不裝碰觸pin3,會嗯! 嗯!響嗎?

電容我沒再裡它了,當時是這樣沒錯~~燙燙時容量只有一半,等我找到
替代品之後再量就剩不到1了...那時電容溫度降了

lkkseemi大~

為什麼這顆擴大器是採取AC110降至AC16V才經過橋整為直流電呢?
不是用橋整變壓器直接輸出DC運作?~而且還替地位了HA3001做了
兩路供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我沒再裡它了,當時是這樣沒錯~~燙燙時容量只有一半,等我找到
替代品之後再量就剩不到1了...那時電 ...

早期的類比機器 ,獨立的電源,防止信號串音,增強了電流輸出能力

現今半導體技術成熟,提供了無限便利!創造了無限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類比機器 ,獨立的電源,防止信號串音,增強了電流輸出能力

現今半導體技術成熟,提供了無限便利!創 ...

這樣啊~~知道了,光那兩顆變壓器就讓產品分量很重了..

那電容又量了一次,0.8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