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元液晶電視TL3285TM有聲反白的問題?

楼主(2012-09-30):
東元液晶電視TL3285TM有聲反白,開機時也看不到東元 TECO的LOGO,不過可稍微看到一點細條紋,請問是什麼問題

网友:
應該是邏輯板壞了

网友A:
圖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看一下

下圖是開機後沒有TECO的Logo,看不到影像只有聲音

下圖是開機後按目錄鍵後的影像畫面

請高手指引

网友:
邏輯板故障!也有可能主板.看您功力!

网友B:
有圖 有量測電壓會更快 知道 故障點
看圖 邏輯板 故障 機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圖 有量測電壓會更快 知道 故障點
看圖 邏輯板 故障 機會大

是否應該量測Gamma電壓?
例如GM1、GM2········GM14都要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應該量測Gamma電壓?
例如GM1、GM2········GM14都要量

是的 請提供(面板型號)
如更換(邏輯板)良品
會更快 知道 是(面板或是邏輯板故障)

网友:
發問帖請勿發在維修實例區,請新進朋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請提供(面板型號)
如更換(邏輯板)良品
會更快 知道 是(面板或是邏輯板故障) ...

面板是 Proview的 modle No: PV320TVM
邏輯板是 V320B1-CO1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 Proview的 modle No: PV320TVM
邏輯板是 V320B1-CO1

這個面板(論壇)有人 更換 邏輯板(完成修護)
但也有可能是(面板問題)
還有(您的發帖*區*)發錯了
請您 以後要注意(發帖區塊)
您可以請(板主)移往(求助區)

网友:
拍照片跟量測電壓數據?GM1、GM2········GM14都要量..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
已經更換T-CON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