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有人知道這種LED是什麼規格的嗎~

楼主(2012-09-30):
有人知道照片中的這種LED是什麼規格的嗎~
照片是我車上的抬頭顯示器
裡面有一顆LED壞掉了,可以拆開後發現這種LED我沒有看過
不知道這種LED有辦法自己換嗎?看起來好像很困難
麻煩大家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A:
這是LED先做在PCB板上再用膠固定好
只能敲掉換差不多大小的SMD LED
注意PAD不要敲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LED先做在PCB板上再用膠固定好
只能敲掉換差不多大小的SMD LED
注意PAD不要敲掉喔! ...

謝謝你的幫忙~不過我的技術沒有那麼的好
看來也只能保持原狀了

网友:
到書局買一隻半圓形的雕刻刀把壞掉的LED削掉

网友:
這是直接封在PCB上的,壞了得鏟掉換大小差不多的SMD LED

网友B:
這是外掛式抬頭顯示器.之前幫同事修過.常用的數字亮度會變暗.台北光華源達電子零件店有售.將板子帶去比對led大小.再用店家提供的三用電表比對顏色及亮度.沒問題就買回家換掉.裝上時led正負搞對即可.

网友:
好像輸入電子壓是3V的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 怎麼看出來這是LED先做在PCB板上再用膠固定好???
這不是SMD LED 用熱風槍吹一下就下來 在買個SMD LED 吹上去就好?

网友:
輸入電壓幾V 從這樣應該看不出來 要看他當初LAYOUT的時候 是幾並幾串

楼主(2012-11-23):
引用 网友B:
這是外掛式抬頭顯示器.之前幫同事修過.常用的數字亮度會變暗.台北光華源達電子零件店有售.將板子帶去比對le ...

沒錯~這是外掛式的抬頭顯示器,真厲害這樣就看得出來了
不過...我怕弄壞,所以還不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