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TECH Y-RE20 無線鍵盤和mouse,是要裝DRIVER嗎

楼主(2012-09-30):
這套是二手,裝上電腦,按CONNECT,mouse用到,但鍵盤沒反應
是要裝驅動程式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先連滑鼠 再連鍵盤 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連滑鼠 再連鍵盤 如圖

跟你指示做,鍵盤都沒反應,可能壞了,有得修嗎

网友:
這個驅動應該可以用 FOR XP

1 MB, 下載次數: 39

1 MB, 下載次數: 38

1 MB, 下載次數: 37

1 MB, 下載次數: 39

259.6 KB, 下載次數: 41

网友:
是這一組嘛??
http://www.logitech.com/en-us/47 ... ;osid=14&bit=64

WIN 7 應該是不用 DRIVER才對
WIN XP 可以在這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