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W伺服器電源拆解及改線的問題

楼主(2012-09-30):
日前於子版請教有關多路12V的問題,昨天回家把這顆POWER脫光光,讓版上的前輩看一下並請教如何改線,第一次發文貼圖~~貼的不好大家包函一下

首先看一下外表~沒有很漂亮~村姑一個= =!,上面還標示著DVT SAMPLE,應該是研發的樣品,問題就是我沒有66PIN的線組~慘

DVT SAMPLE?

DVT SAMPLE?

可恨的66PIN

可恨的66PIN

脫衣服脫衣服~分成上下兩塊電路板

脫衣服脫衣服~分成上下兩塊電路板

電源輸入一體式的EMI濾波

電源輸入一體式的EMI濾波

上電路板,應該只有高壓部份,主變壓器跟橋整都被隔離的鐵片擋住了

上電路板,應該只有高壓部份,主變壓器跟橋整都被隔離的鐵片擋住了

電源經EMI濾波後上板輸入端加上兩顆Cy電容後面接250V,20A的保險絲

電源經EMI濾波後上板輸入端加上兩顆Cy電容後面接250V,20A的保險絲

保險絲後方跨接MOV後,再通過EMI濾波後進入藏在散熱片裡的兩顆併聯橋式整流 ...

保險絲後方跨接MOV後,再通過EMI濾波後進入藏在散熱片裡的兩顆併聯橋式整流 ...

輔助電源電路部份

輔助電源電路部份

隔離鐵片裡拍不到= =!

隔離鐵片裡拍不到= =!

功率元件,主電源部份為三顆STW25NM60N被兩顆450V-220uF的電容擋住了,輔助電源的被鐵片蓋住完全看不到= =! ...

功率元件,主電源部份為三顆STW25NM60N被兩顆450V-220uF的電容擋住了,輔助電源的被鐵片蓋住完全看不到= =! ...

上電路板的背部電路走線

上電路板的背部電路走線

下電路板全照

下電路板全照

下板由連接線導入400V直流後其他的真的是太太太複雜了,小弟還在學習試圖了解中(= =!就是不懂啦),請版上的 ...

下板由連接線導入400V直流後其他的真的是太太太複雜了,小弟還在學習試圖了解中(= =!就是不懂啦),請版上的 ...

下板各細部

下板各細部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DC-DC的降壓??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DC-DC的降壓??

重點來了要改線材的問題7路的+12V

重點來了要改線材的問題7路的+12V

橘色的3.3V跟地線

橘色的3.3V跟地線

紫色的5VSB,藍色那條不知是什麼板子上被膠蓋住了看不到

紫色的5VSB,藍色那條不知是什麼板子上被膠蓋住了看不到

單獨的紅線5VSE???這是做什麼的?另外線堆裡還有一條單獨的橘線標示3.3VSE也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

單獨的紅線5VSE???這是做什麼的?另外線堆裡還有一條單獨的橘線標示3.3VSE也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

灰色的應該是PG線,上面寫POWER_OK,綠色被擋住那條標PSON應該是POWER_ON,後方是紅色的5V叢 ...

灰色的應該是PG線,上面寫POWER_OK,綠色被擋住那條標PSON應該是POWER_ON,後方是紅色的5V叢 ...

下板電路背板狀況

下板電路背板狀況

7路的+12V

7路的+12V

一大排的地線,3.3V是左邊比較低的那個焊點,,還有5V叢是最左邊的最大焊點 ...

一大排的地線,3.3V是左邊比較低的那個焊點,,還有5V叢是最左邊的最大焊點 ...

要改線材裝到一般電腦用,7路+12V的部份之前請教過板上的前輩,狼大說如果是同一功率級輸出的話,可以跨接讓電流輸出加大,這顆應該是同一功率級輸出的吧???

準備利用4路分成2兩條6PIN來讓顯卡用,是2路併成一條好呢?還是4路全併一起再分成2條?還是都沒有差別??

每路輸出似乎都有串一個上面標示3L00的貼片元件,不知是啥東西?是限流電阻嗎?????

另外主電源的部份,除了+12V、+5V、5VSB、+3.3V、PG、POWER_ON等線,藍色那條看不見標示的是不是-12V呢?

單獨的5VSE跟3.3VSE還有一條棕色的標示fan_fault的線也不知道怎麼接?

= =!新手懂的不多~也非本科出身~一次問了N個問題請版上的前輩海涵

一顆POWER單路+12V要到40A以上的,都要好幾張小朋友,現在油電雙漲,小弟生活困頓,快難以糊口了,沒有多餘的經費,

跪求版上的各位前輩指導一下小弟

楼主:
貼圖的描述怎麼都不見了= =!,不能打在描述裡啊????哇咧~~慘

楼主:
找到狼大在PCDVD上的說明~~線材的部份大概了解了~

以下引述狼大在PCDVD上的說明
COM對GND(黑)、POK就是Power Good(灰)、PS-ON就是啟動信號(綠)、3.3V(橘)、5V(紅)、3.3V/5V可能會有Remote Sense(一般會標+3.3Vs、+5Vs),要一併接到接頭上3.3v及5v的點,-12V就是藍,5VSB就是紫,12V依照裝置迴路去安排,通常EPS12V 8P四條黃色12V中,兩條為12V1,兩條為12V2,ATX 24P兩條黃色12V都為12V1,另外就是週邊、PCIE等線路,去分配適當的12V迴路,不要將過多接在同一回線上,避免單路電流過大,觸動OCP。
上機前請先嘗試PS-ON接地啟動,並測試各點電壓是否正常,以免誤接線損壞電腦硬體

原來5vse跟3.3vse是Sense用

网友:
這顆POWER是偉創力(FLEXTRONICS)代工的,屬於天地板(PFC/PWM分開)+雙功率級(3.3V/5V與12V獨立功率級)設計,因12V屬於同一功率級,應可直接把各路12V直接跨接

不過這板改線不好改,建議把接頭出線截斷後把新線焊在原有的線上,線材焊接要確實

Q:準備利用4路分成2兩條6PIN來讓顯卡用,是2路併成一條好呢?還是4路全併一起再分成2條?還是都沒有差別??
A;看你打算組成單路機還是多路機,單路機比較好改,把所有的線接在一起就好,多路機就要分配線路

Q:每路輸出似乎都有串一個上面標示3L00的貼片元件,不知是啥東西?是限流電阻嗎?????
A:那是精密分流器,用來偵測每路電流

Q:另外主電源的部份,除了+12V、+5V、5VSB、+3.3V、PG、POWER_ON等線,藍色那條看不見標示的是不是-12V呢?
A:藍色應是-12V,把膠摳掉應該就看到字了

Q:單獨的5VSE跟3.3VSE還有一條棕色的標示fan_fault的線也不知道怎麼接?
A:SENSE線要接到對應的電壓輸出,不然電壓會不對,POWER可能也不會正常運作,FAN FAULT是通知主機板電源風扇失效的,一般標準ATX沒有這線路,所以不要接就好

楼主:
感謝狼大精闢的分析解說,依狼大的解說,改單路機似乎比較方便,不用分配各路電流,不用擔心各路有電流不足的狀況,
假日再來施工,3.3vse接ATX24pin的第1腳與3.3v接一起,5vse接ATX24pin的第4腳與5V接一起,
7路的+12V的引線全截斷接在一起,再分出需要的+12V線,改完再貼過程分享給大家~~謝謝狼大的指導啦

网友:
3.3V/5V/12V SENSE可以盡量靠近主機板接頭端,這樣可以免除線路壓降的損失

楼主:
了解~~感謝狼大的指導^^

楼主:
發現一個問題~今天要修改的時侯~~用電錶量了一下~~發現7路的+12v都是導通的?
那是不是就不用截斷線接在一起了呢???
還是有差別???
即然各路都是導通的?那狼大所說的分流器是怎麼工作的呢??
疑惑中不敢冒然動工= =!

网友:
因為來源端一樣,只是透過分流器分配到七組,而分流器的阻抗很低,電錶量不出來
其實你這樣一量也表示這七組的確是共用一組來源端,所以直接相接就沒問題
分流器的工作原理就是一個微小阻抗,當流過一定電流時會在兩端產生壓差,電源管理IC就是透過這壓差知道流過的電流有沒有超出其設定的限制

楼主:
了解了~~呵呵~~感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