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聲寶變頻洗衣機ES-D159AB維修實例

楼主(2012-09-30):
聲寶變頻洗衣機ES-D159AB維修實例~

网友A:
感謝分享,請教版大,ec是變頻板或檢知,那ea?ee?eb?e8e9又是什麼?
o這個機種故障率高,據說原廠維修報價expensive,我早期也有賣過幾台,但保固期內固障率100%,從此後不感賣這個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請教版大,ec是變頻板或檢知,那ea?ee?eb?e8e9又是什麼?
o這個機種故障率高,據說原廠維修報價e ...

報告資大:
它的變頻機型ea?ee?eb?e8e9問題還是在變頻板或檢知器上,而小的這台是檢知器故障~
其他常見的有控制板上水位控制器與安全S-W插座旁的陶瓷電容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資大:
它的變頻機型ea?ee?eb?e8e9問題還是在變頻板或檢知器上,而小的這台是檢知器故障~
其他常見的有 ...

請問滷大為何要將端子座剪掉用接的,在剝線時銅線是金色的還是黑色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滷大為何要將端子座剪掉用接的,在剝線時銅線是金色的還是黑色的 ?

師傅:
因為這一個檢知器是去拆機的,端子座被剪掉只好將原來那一個接過去,電線是銀色的~

网友:
恭喜滷蛋大完修,

网友C:
一般EA遇到較多是變頻版更換.像這種拆到直流馬達應該不好拆.服務站應該會叫你直接更換馬達組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EA遇到較多是變頻版更換.像這種拆到直流馬達應該不好拆.服務站應該會叫你直接更換馬達組立... ...

是ㄚ~
有爆炸圖,但是沒有單品零件,都是換整組馬達軸受組品,光料件就是天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ㄚ~
有爆炸圖,但是沒有單品零件,都是換整組馬達軸受組品,光料件就是天價?

經銷打8折也是天價n_11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師傅:
因為這一個檢知器是去拆機的,端子座被剪掉只好將原來那一個接過去,電線是銀色的~

以我修過的變頻洗衣機,電子基板自動偵測出來的故障碼當中,有相當大的機率會出現馬達與驅動基板通訊異常,也就是從檢知器到驅動基板之間有零件故障,統計起來的結果最多故障的是檢知器和驅動板之間的連接線氧化最多,反而檢知器故障率是最低的
所以我才會問滷大銅線的顏色,一般遇到這種故障我都會先將端子座剪掉用短接的大都可排除,但廠牌不同故障率也會不一樣,可能聲寶這一型檢知器故障率比較高

网友:
修好滿身汗
滷大可以順便脫下衣服洗一下

网友:
修這類家電,除了技術外,我發現還有一個要素,那就是體力要給它不是普通的好!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修過的變頻洗衣機,電子基板自動偵測出來的故障碼當中,有相當大的機率會出現馬達與驅動基板通訊異常, ...

Lg的檢知故障也很高,不過我都挖開換貼片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