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簡易DIY室內照明] 180顆LED

楼主(2012-09-30):
嘗試過電容降壓,50顆LED串聯直接AC整流
後來手邊因為某種緣故多了很多筆電的變壓器...19V
靈機一動,switch的變壓器,有過電流保護且效率高,電壓也較其他方式穩定
於是做了180顆LED的照明燈
過程非常簡單請看圖
大圓點洞洞板噴上白漆和透明漆再焊上LED
側看挺壯觀的n_118|
背面焊的滿滿的,使用率非常高n_116|
上電直接擺衣櫥上打天花板
反打下來的光還算挺亮的

跳燈亮度比傳統日光燈還要暗,不過這樣較不傷眼睛
功耗約19.8V/6*30mA*180=17.82W
扣掉AC to DC轉換以90%計算AC端約19.6W
電源也不用再另外製作電路,算是簡單平價的電路!

网友A:
請問一下,2張亮度怎不一樣?
與市售的110Vled燈泡2顆(8W+8W),誰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2張亮度怎不一樣?
與市售的110Vled燈泡2顆(8W+8W),誰亮?

您好~
兩張拍的角度不一樣喔! 下面那張是抓比較下面,天花板的地方有點卡掉
所以看起來沒第一張亮!

市售的LED燈炮我沒買過...因為我都自己做n_118|

楼主:
補上側面打光的圖(平常不喜歡這樣,因為會刺到眼睛)
明顯亮多了n_131|

网友B:
LED180顆有幾燭光勒
耗電量又是多少
都裝了180顆還是覺得起來有點暗
是照相裝備的關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180顆有幾燭光勒
耗電量又是多少
都裝了180顆還是覺得起來有點暗

幾燭光這我也無法比較,mcd應該無法直接與燭光做比較
耗電量有約略計算了,約20W不到 實際等我搞到勾表再來量一下

照片我用小DC拍的,實際上要比圖片再亮些n_081|

网友C:
可以單獨開一下日光燈,拍照比較一下兩者的照度差異!

网友D:
感謝t大分享,光還算挺亮的,電源是筆電的變壓器...1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t大分享,光還算挺亮的,電源是筆電的變壓器...19V?

是的~空載約19.8V 小筆電用的約3.4A

网友:
感謝t大回答

网友E:
這LED小燈泡不知道要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LED小燈泡不知道要多少錢?

網拍買的3元/PCS,一次買500PCS好像1千初
跟前陣子有發起團購DIY用的LED燈應該是一樣的
有加大發光部份,約為一般的三倍大,且發光角度較大n_163|~
缺點是...有點小貴n_1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單獨開一下日光燈,拍照比較一下兩者的照度差異!

對照日光燈 18W*2(一黃光一白光混合)

网友:
由圖片看來,180顆led的比2隻日光燈還亮,省一半的電。

网友:
抱歉!我覺得是日光燈比較亮,雖然日光燈比較耗電!
我從電風扇上的塑膠亮度作判斷!
基於省電的理由,還是多用LED燈.

网友:
LED燈照射角度和日光燈不一樣

网友F:
  楼主用的是普通的白光LED,我用的是1W的带散热片的LED。
  我是在直径22cm的铝板上安放19颗这样的LED,功率同样是19W。用特制的开关电源恒流限压(约60V)供电。现在的问题就是发热真的很严重!在28℃气温条件下,一小时后裸露的铝板上温度达到70℃。
  因为我改装的LED灯是用在厨房间的,平时点亮时间不长,因此温度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亮度还可以。
  不知楼主这款自制的LED灯发热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是普通的白光LED,我用的是1W的带散热片的LED。
  我是在直径22cm的铝板上安放19颗这样的LED ...

我就是怕大功率的發熱問題才決定用lamp的n_167|
只要變壓器不要超過19.8V(空載)
一般使用串6顆LED都不會太燙~
除了夏天可能是因為室溫較高導致切入電壓變低
所以會有點燙(手摸可接受範圍)
現在這種天氣點在久也不會感覺到燙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怕大功率的發熱問題才決定用lamp的
只要變壓器不要超過19.8V(空載)
一般使用串6顆LED都不 ...

10颗您所用的“Lamp”相当于一颗1W的功率LED,光效率一样的话那总的发热量是相同的。但1W功率LED相当于将10颗“Lamp”的热量集中于一点,散热效果比较差。因此,大功率LED的光效率必须得提高。楼主采用的方案布光比较均匀,散热相对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