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v5500無聲無影

楼主(2012-10-01):
如題:開機.電源燈綠燈恆亮不閃爍.
       電源板cn6150排線,power on 3.3v,ac off_det 3.3v,stry 3.3v,unreg 15v,reg 12v
                cn6154排線dimmer 0,bl on/off 0,inv-err 2v,barancer_err 0v
                cn6701      ld 12v,fb 0v,vcc 12v
       關機.待機紅燈恆亮.....各電壓如上無變化,
請各位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
看一下這張電源板(看是不是一樣)

网友A:
你去測量AD BD(在屏線的右邊)有2組DC-DC其中一組是3.3V一組是5V.(PWM IC在背面)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要再忙了......因為都是同一顆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測量AD BD(在屏線的右邊)有2組DC-DC其中一組是3.3V一組是5V.(PWM IC在背面)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要再忙 ...

wecan大:ic 6702的編號看不出來..前輩可否告知,以便查詢腳位功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