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小晶體S8050的腳位

楼主(2012-10-01):
請問我原板子的S8050的腳位我查
pdf/s8050.pdf←因為權限不夠不能貼網址
是E_B_C
但我去零件行買回來的沒有S的8050腳位是E_C_B
因為原板的零件爆掉無法撿測
倒底原板正確腳位
請問一下
補充一下
它是AIBO_TT-GV_G500w的(鈞嵐)電源供應器
在C3150晶體的旁邊
補上圖片

背面圖

背面圖

楼主:
感謝回覆
因為原零件爆開無法測量
但我想因該是NPN的
如果我把新零件更改成E_B_C的插法
不知會不會怎樣

网友A:
你可以先畫電晶體週邊電路,以做判斷是NPN或者PNP.
若是NPN,其E可能會有幾種情況.
1. 接地.
2. 接電阻再接地.
3. 接電阻再接到另一個電晶體的B極.

若是PNP有,其E可能會有幾種情況.
1. 接3V,V5V或12V.
2. 接電阻再接正電壓.
3. 若為0到負電壓,則會接到0電位或接近零電位.

楼主:
是低~我先研究一下
我還很菜無法貼圖不然就貼上來幫忙研究
編號是S8050
下面是D528
爬文有人討論過但沒討論到特性
等可以貼圖的時候我在貼上來

楼主:
是低剛剛去看了板子E是接在負級的地方
那因該是NPN的嗎?

网友:
新進朋友請確定你已貼滿10篇回文,否則無法貼圖。<=====積分:10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是的
謝謝版主大大的提醒_我沒違規吧

网友:
如果確定是E接在負端,那是NPN沒錯.
再來是C,B,要找有接較大電阻的,就是B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謝謝版主大大的提醒_我沒違規吧

沒違規,但去打屁區回個幾篇,就可貼圖了,有圖會比較清楚。

楼主:
是的
感謝解答
中間那隻腳有接到一棵2分之1W的5.1K
如果判定是B極_其順序是E_B_C
就跟我買的新零件C_B是相反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感謝解答
中間那隻腳有接到一棵2分之1W的5.1K

>再來是C,B,要找有接較大電阻的,就是B極.

這個是要找較大的電阻值,而不是較大顆的電阻,別弄錯了,你說的5.1K/0.5W有可能是C極.
你要C,B極的電阻都找出來做比較才對.

楼主:
對不起少算一個0
是51K才對~綠棕黃
附近沒有比這顆更大的數質了
有附上圖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不起少算一個0
是51K才對~綠棕黃
附近沒有比這顆更大的數質了

如果照2#所貼的資料,原來S8050若是PNP,而你買8050是NPN就不能用了.

网友:
找相同的pnp電晶體換上即可。

网友:
金害,s8050有pnp跟np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2#所貼的資料,原來S8050若是PNP,而你買8050是NPN就不能用了.

所以正解應該是#2的S8050_PNP那顆?
有空來去買來裝~

网友A:
SS8050有PNP和NPN,若是S8050也有兩種的話,那你買的話就要問清楚.
因為查出來是NPN型的電路,所以若原來用S8050,可能也是NPN型的電晶體.
所以我才說8050的很亂.

你自己測一下,如果你買的也是NPN,或許可以用,只是腳位不同而已.

NPN 型S805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WEITRON/S805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8050有PNP和NPN,若是S8050也有兩種的話,那你買的話就要問清楚.
因為查出來是NPN型的電路,所以若原來用S80 ...

adrirobot.it/datasheet/transistor/pdf/s8050.pdf
是低8050好亂~"~上面是S8050_NPN的
所以說我還是要找NPN的零件~只是腳位問題而已是吧
權限不夠所以分開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不起少算一個0
是51K才對~綠棕黃
附近沒有比這顆更大的數質了

51K才對??~綠棕黃
                    5 1 4→ 510k
如果要用電阻去判定, 小晶體S8050的腳位, 綠棕黃 5 1 4→ 510k又差了10倍很重要!
有拆下來量嗎?

网友C:
C3150晶體 E極接的那個1.2歐姆2w立式電阻 你也順道檢查
如果 它燒了
   那C3150晶體 E極接出去 所有零件都要檢查含光偶合器

可以 參考以下 這篇的電路架構 Q3/Q4
ATX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 2 (轉貼電子報)
http://bbs.pigoo.com/thread-8954-1-1.html

參考電路架構 而已    不是參考數值
Q4_NPN  ==> 相當於 你NPN 型S8050
Q3_N_MOS==>相當於 你C3150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K才對??~綠棕黃
                    5 1 4→ 510k
如果要用電阻去判定, 小晶體S8050的腳位, 綠棕黃  ...

對不起
考試不及格了
是510k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150晶體 E極接的那個1.2歐姆2w立式電阻 你也順道檢查
如果 它燒了
   那C3150晶體 E極接出去 所有零件都 ...

是的高壓部份幾乎被我拆光
其中換過PH4148我用IN4148代掉
連到光藕器的電組470歐姆,C3150
感謝SIMON1016大大提供的線路圖
簡易畫一下我板子的圖
最後我覺得應該是E_C_B

网友C:
C3150晶體 E極接的那個1.2歐姆2w立式電阻
指照片中 紅色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150晶體 E極接的那個1.2歐姆2w立式電阻
指照片中 紅色方框

那顆在8050第一次爆掉時本來沒壞
中間有換過8050_腳位e_c_b
c3150跟c3150旁邊的4148
送電後燒8050
在換一次8050_腳位e_c_b+470歐姆
後送電8050又燒
想說會不會是腳位問題
換一顆腳位e_b_c的晶體換上去一樣無5vbs
8050用光了
今天去買新的8050要換~想說在檢查一下附近零件
結果1.2歐姆跟左下的4148都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顆在8050第一次爆掉時本來沒壞
中間有換過8050_腳位e_c_b
c3150跟c3150旁邊的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畫電晶體週邊電路,以做判斷是NPN或者PNP.
若是NPN,其E可能會有幾種情況.
1. 接地.

這真是判斷NPN PNP 快速方法,在查不知名零件時的確有助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    E C B

感謝線路解說
正解NPN腳位E_C_B
5VBS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