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1300 單雷 列印後紙面有碳粉 背面有黑線條

楼主(2012-10-01):
大大,

1. 請問 , 列印後空白紙面出現少許碳粉面 , 如圖示(一張紙重複印4~5次, 讓大大看得較明顯. 若仔細看 , 列印第一次時裸視就能看出來).

一開始該問題較嚴重, 灰色的碳粉非常深, 試著列印將近180頁後, 空白面的碳粉已減少許多, 這問題能改善嗎?

空白處有碳粉

空白處有碳粉

2. 請問 , 為何列印後紙張背面有二條黑紋, 如圖示

列印紙背面有二條黑條紋

列印紙背面有二條黑條紋

网友A:
畫面效果不好,可能焦距沒喬好,麻煩重拍,以免影響大家的眼睛與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面效果不好,可能焦距沒喬好,麻煩重拍,以免影響大家的眼睛與判斷.

用掃描的 , 附件再補上說明

网友A:
紙面空白處有碳粉粒.

背面有兩條寬寬的黑線,也有碳份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紙面空白處有碳粉粒.

謝謝版主
就是您呈現圖示的那樣子

网友:
個人建議, 先檢查加熱器皮膜是否髒污......

网友:
請問樓主您有備用碳粉匣嗎,如果換碳粉匣後症狀一樣,先把機器里的灰塵清一清,再不行,
加熱元件可能就有問題了

网友:
這是HP LJ1300系統方塊圖

紙張正反面都有粉,表示感光鼓上多餘碳粉刮不乾淨,碳粉又粘在加熱滾輪上,出紙時上滾輪的粉粘到下滾輪,又印在下一張紙背面

网友:
副廠碳粉嗎?

网友B:
1.檢查看看進紙滾軸處是否髒汙,清除後應可改善.
2.如進紙滾軸正常,看看加熱組內加壓滾軸是否有黏異物,清除或更換即可改善問題.

网友:
1.碳粉匣漏粉(可能性較大)
2.加熱器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檢查看看進紙滾軸處是否髒汙,清除後應可改善.
2.如進紙滾軸正常,看看加熱組內加壓滾軸是否有黏異物,清除 ...

附件就是加熱組嗎? 我已拆解檢查皮膜並擦拭, 皮膜沒破
加熱元件還可以檢查什麼呢?

网友:
1.加熱組出紙或進紙處的那2顆小滾輪清一清應該會好一點.
2.出紙後如手摸紙張列印處碳粉會糊掉,大概就要換加熱組囉....

楼主:
清潔 加熱組 , 皮膜 , 滾輪 , 感光鼓 , 真得有改善了, 該空白的正背面幾乎沒碳粉了
但是同時作多處的清潔 , 不知原本的問題是哪造成的
謝謝 大大

网友:
印表機的學問真是大
能夠找出問題的大大真是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