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芝 37HL86G 畫面油畫維修

楼主(2012-10-01):
畫面油畫的維修實例,本站早有多位先進發文成功案例,小弟只是將這些精文予以實做而已,並無新意,所以就請看官勉為其難地捧個場了,讓壇子熱絡一下也不是壞事!

好了,今天的主角就是它:
主角:TOSHIBA 37HL86G
主訴症狀:畫面油畫,有圖為証

一、開機後的畫面

二、OSD 也一樣

三、量測 gama IC 電壓值,多處異常,IC發燙

四、判斷為 t-con gama ic AS15-F故障,已網購待料。

五、爆容CON19 470μF/25V,更換按鍵,按鍵板為電阻分壓式

六、AS15-F到貨,換上後畫面就正常了………

七、取下 AS15-F
用熱風槍烤下 GAMA IC AS15-F,單使用熱風槍,以330度加熱約3分鐘仍無法順利取下,後來再用烙鐵熔鍚至四週的接腳,再以熱風槍加溫,很很快就順利取下了。

八、加鍚取下 IC

九、清除鍚渣

十、以烙鐵和風槍交互使用,把 IC 焊到位

十一、再次檢視 IC 接腳有無空焊、鍚橋

十二、再用放大鏡檢視焊點

十三、確定接腳無空焊或鍚橋

裝回去開機檢視畫面,結果真好!

十四、OSD顏色正常了(相機爛,拍得不清楚)

十五、藍屏畫面
十六、慶祝完修,乾一杯!

完修。
更換零件:電容一只,IC 一顆。算是檢到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熱風槍控制溫度及周邊原件保護好學習

网友:
wooden 大
恭喜完修
值得學習的一篇

网友:
恭喜完修~銲的真漂亮~~

网友:
恭喜完修喔!
感謝分享...

网友A:
wooden 大:我是以熱風槍370度.就很好取下AS15.感謝分享

网友:
之前記得開350度+小吹嘴,約30秒左右IC就會動可以抓下來了

楼主:
感謝狼大和鄧大的指導,我記下來了。

网友:
這功力不小!!換AS15-F這功力不簡單...學習中330~37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ooden 大:我是以熱風槍370度.就很好取下AS15.感謝分享

風量要如何調整...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量要如何調整...

風量的調整要依吹咀直徑和風速來配合,像這種小面積晶片用小吹咀,中小風速就夠用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恭喜wooden大完修,另請問AS15-F旁邊的黃顏色膠片是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wooden大完修,另請問AS15-F旁邊的黃顏色膠片是甚麼?

那是耐熱膠帶,用來保護旁邊小貼片不會被風吹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風量要如何調整...

gs1rt 大:熱風槍我是自己以300度試到400度.個人覺得370度剛剛好350覺得溫度不過.370度以上覺得速度太快(太熱)風量調整我是調整在約4.8約中風速高一點.這是自己試出來的覺得最佳的地方.很抱歉我是新手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和鄧大的指導,我記下來了。

wooden 大:我是新手個人覺得370度最佳.指導不敢當.不要(噹)我就好.我還要向版主學習高超的技術ㄋ

网友:
感謝版主.金龍大.指導....
熱風槍買了不大會用.板子常吹到焦.

网友:
我也是上次太暴力拆as15-f 把接點拆斷了......

网友D:
另外請教AS15這17電壓??是量測AS15的1~17PIN還是??
謝謝您

网友E:
請教版大,圖中有張用放大鏡檢視的照片是如何拍下來的? 該不會是用USB墊子放大鏡取的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版大,圖中有張用放大鏡檢視的照片是如何拍下來的? 該不會是用USB墊子放大鏡取的圖吧!!! ...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請教AS15這17電壓??是量測AS15的1~17PIN還是??
謝謝您

t-con 板上有標示gm 電壓量測點

网友F:
WOODEN 大大,,,,,, 恭喜完修。 ,,,,, 可有跟 " 財 神 爺" , 領摳摳~~~~~~
此分析表, 很棒ㄡ!!!!!!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WOODEN 大大,,,,,, 恭喜完修。 ,,,,, 可有跟 " 財 神 爺" , 領摳摳~~~~~~

此分析表, 很棒 ...

這分析表是參考論壇內大老的發表,那篇在那裏一時找不到.........

网友:
恭喜完修啊!
不過能查到是那個晶片壞了,
也算是利害了!
再來就就是焊得漂亮也不簡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分析表是參考論壇內大老的發表,那篇在那裏一時找不到.........

WOODEN 大,,,,,, 您辛苦了,,,,,, 一個月之內,, 液晶電視, 不知您能修好, 幾台呢?????  您有統計一下嗎????

楼主:
哈哈!我是做消遣的啦!
能修幾台就修幾台,急件的我是不大想接,都叫他去找別人.........

网友:
利害``一下就查到兇手~~

网友:
技術好,焊得令人欽佩。恭喜你。

网友(2012-11-07):
很精闢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真心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n 板上有標示gm 電壓量測點

這個不軟啦~

网友:
先恭喜大大完修,請教:如果osd是正常的話,也有可能是as15壞掉嗎?畫面總是時好時壞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謝謝版大:
標準作業流程--受益無限,謝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2012-12-13):
WOODEN大你真是好手藝。謝謝你的提供。好完美。

网友:
恭喜完修,值得學習拆焊時周邊零組件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