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CRT電視 型號SC-14MF7 螢幕變一條線維修

楼主(2012-10-01):
家裡自用的聲寶CRT電視,型號SC-14MF7,突然電視螢幕變細橫一條線, 螢幕上下方全黑沒影像,聲音部分正常,上網查詢得知是垂直電路故障,雖然知道電視機有高壓維修有風險,但還是決定拆開外殼看一下電路板是否有零件不正常,拆開外殼後發現電路板有2處因為高溫而變色,將電路板翻過來檢查,發現高溫變色的地方有焊點是虛焊的,將虛焊的零件補焊後,開機測試發現還是未修復,本來想放棄不修了,但想一想是否有其他零件有問題,又再次檢查高溫區的零件,這時發現有一個電容與基板的焊點是鬆動的,將焊點的焊錫整個除掉後發現焊點已經變色,焊錫已經無法固定零件,用美工刀輕輕刮除焊點將黑色的物質去除,再次上錫已經可以固定住,接著開機測試,電視已經恢復正常,但是能撐多久不知道。

网友A:
D610  R626 R607 R533 看起來焊點都要重新處理一下。
一般水平一條線是 水平電晶體電路那邊的問題。如果你補焊完可以,可能電晶體沒壞
只是虛焊造成電路異常
另外你說的高溫區那照片好像是電源電路的。不過那應該不是造成你水平亮線主要的問題區。
主要應該是R553下面你說的那顆c509電容的關係,那顆電容後面那顆大顆鎖在散熱片上的就是水平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D610  R626 R607 R533 看起來焊點都要重新處理一下。
一般水平一條線是 水平電晶體電路那邊的問題。如果你 ...

版大所說的一條線是指橫線不是縱線...?

橫線是垂直不良,而縱線才是水平不良..

网友:
對厚,太久沒修CRT都忘了。
以前修CRT螢幕都是水平亮線,跟枕形失真比較多

网友:
fks大:  恭喜完修!!!

過錫爐的機器焊,第一個三年,五年,一般補焊都可以完修

自己的機器,目視重點,全面加補焊,應該可以再撐到零件變質的新毛病出現!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