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哪邊可以買到國際牌25吋電視的高壓器 , 編號 46L311AYT

楼主(2012-10-01):
國際牌25吋電視的高壓器  , 編號 46L311AYT
我的電視高壓器燒壞了 , 買不到零件 , 請問哪邊可以買到 , 二手可用的也行

國際牌25吋電視

國際牌25吋電視

网友A:
這台tv色彩不錯.國際牌電視的高壓很少壞.是怎麼問題

网友B:
確定是高壓壞嗎?水平的功率晶體好的嗎?映像管的燈管有亮嗎?現在的映像管的高壓恐怕很難買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tv色彩不錯.國際牌電視的高壓很少壞.是怎麼問題

高壓器燒掉了...有臭臭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是高壓壞嗎?水平的功率晶體好的嗎?映像管的燈管有亮嗎?現在的映像管的高壓恐怕很難買到吧? ...

確定是高壓器壞了 , 沒有替代品可用 , 買不到新品的高壓器

网友:
看起來只有拆舊品FBT,或國際服務站問一下,有些零件有外賣

网友:
高雄長明街,長欣電視材料行問問,

网友A:
greenma 大:有沒有問過國際服務站(要tv機種).如沒問我幫你問看看.(替代品fbt)要會改.花的時間會比較多.還有畫面不一定會好(和原廠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eenma 大:有沒有問過國際服務站(要tv機種).如沒問我幫你問看看.(替代品fbt)要會改.花的時間會比較多.還有 ...

原廠沒零件了, 找不到替代品

网友:
握記得站內有一篇是改裝高壓的!!

腳位定義不同,可以用跳線處理??

但是我忘了是哪一篇了!!  你要自己查找一下!!

网友C:
我有46L322AYT不知可否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46L322AYT不知可否代用?

電器行有裝上替代的...馬上燒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