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ti x1950 bios花屏

楼主(2012-10-01):
大家好
請教一下上個月才拍賣買一片ati x1950結果這一兩天冷開機在bios開機畫面花屏
但進xp系統不會,過一下重開機在bios就不會,我這麼最近拍賣買顯卡都這麼背用沒幾天就掛囉

研判兩個
1.gpu空焊
2.顯存故障(機率比較大)

主角(跟其它帖借圖一用)

測試軟體畫面

謝謝大家~沒工具可修~
看來只能買新的命~

网友A:
你的芯片(ASIC或BGA)是RV570嗎?請用GPU-Z存個顯卡規格的圖片,再貼上
想完整檢測,需有顯卡的DOS測試程式,約500MB,可於DOS7.0下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ASIC或BGA)是RV570嗎?請用GPU-Z存個顯卡規格的圖片,再貼上
想完整檢測,需有顯卡的DOS測試程式,約5 ...

今天發現windows 有一些畫面也破圖囉,如ie下載頁
補上大大要得圖m
我的因該是BGA的才對!

請問測試程式哪邊可下呢?論談好像沒這麼大的可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發現windows 有一些畫面也破圖囉,如ie下載頁
補上大大要得圖m
我的因該是BGA的才對!

ATi X1950 VDDC電壓圖.pdf (382.91 KB, 下載次數: 113)
請先量下電壓,是否如附件,如果不是,請改變對地電阻,使電壓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先量下電壓,是否如附件,如果不是,請改變對地電阻,使電壓正常

OK!我在拆下來量看看
需同一片主機板和power嗎?如過是那就要從機殼全部下下來囉~
大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我在拆下來量看看
需同一片主機板和power嗎?如過是那就要從機殼全部下下來囉~
大工程

無需同一片主機板和power,請小心量測,勿導致其他短路
量MVDDC是確認Dram(顯存)的電壓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這一兩天冷開機在bios開機畫面花屏
但進xp系統不會,過一下重開機在bios就不會,應該是錫裂導致空焊,迴焊可解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需同一片主機板和power,請小心量測,勿導致其他短路
量MVDDC是確認Dram(顯存)的電壓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

就是怕要回旱苦無工具~bga要回焊投資也不少
我先量量電壓在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