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GM L2442WD 螢幕怪問題~

楼主(2012-10-01):
大大你們好~小弟的螢幕這幾天掛掉,有拆開了換上新的電壓版、TCON等原件可正常開機~
但螢幕本身畫面怪怪的...說不出那感覺~照片如下請大大門幫忙看是否螢幕本身也掛了~謝謝    ~

网友:
我覺得可能是Tcon和面板接觸那邊沒對齊。或是那邊有被手摸到還是有灰塵毛髮等等卡到。

网友:
這就是油畫故障!!

GAMA IC 或是周邊零件  應該有問題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點~已經好了~
但感覺排線有點問題~用一用會頓一下好像STOP半秒~
想換一下TCON(型號如下)白色那條但,數了數針的部分有32針...拍賣上找不到
肯請大大告知要買那一種的~謝謝~
AU邏輯板 M240UW01 05M16-1D邏輯板

网友:
建議:
1.T-CON至面板軟排線拆下清潔再重插回去。

2.A/D至T-CON軟排線拆下清潔再重插回去。

3.若無效請更換AS-15F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17-1-1.html

网友:
可以先檢查AD到面板的排線,這排線還蠻容易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點~已經好了~
但感覺排線有點問題~用一用會頓一下好像STOP半秒~
想換一下TCON(型號如 ...

那就是A/D至T-CON白色軟排線的問題了(插拔多次後變鬆導致接觸不良.
請將A/D插槽端排線截斷1~2MM(用銳利美工刀或利剪)。
再重插回去,你會感覺很不一樣。

网友:
之前維修過兩部,只要開機下面板掀起來一點點畫面就開始跳的,都是排線故障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791&highlight=

看看T-CON 是否用同一棵IC

8成機率是他掛了

楼主:
感謝大大門的幫忙 ~
最後買了一條新的軟排線油畫處理掉了~~重穫新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門的幫忙  ~
最後買了一條新的軟排線油畫處理掉了~~重穫新生~

lkk0233l 大
請問置換的軟排線是買幾PIN的呢?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kk0233l 大
請問置換的軟排線是買幾PIN的呢?
感謝您

算一算是30PIN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highlight=D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