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vito 無畫面(無聲影)請示高手指點

楼主(2012-10-01):
黃燈亮

黃燈亮

黃燈亮
5v
起動3.2v
24v
16v

网友A:
建議您先從訊號輸入端查起(比如VGA線等....)
黃燈有可能是無訊號輸入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先從訊號輸入端查起(比如VGA線等....)
黃燈有可能是無訊號輸入引起... ...

有查過了.這好像是主機板ng.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不良..

是的.修不好.求助高手感謝回覆

网友C:
記憶IC跟FLASH IC換看看(同機型有資料的)

主板問題

楼主:
jackhiphop 大:記憶IC好像是24cl32.沒這顆可代用嗎.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憶IC跟FLASH IC換看看(同機型有資料的)

主板問題

jackhiphop 大:已換上新品24cl32一樣毛病.請再指示謝謝

网友D:
vito 無畫面(無聲影)請示高手指點.
(無聲影)是完全沒畫面還是有一點點但不清楚呢?還是無畫面也無聲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to 無畫面(無聲影)請示高手指點.
(無聲影)是完全沒畫面還是有一點點但不清楚呢?還是無畫面也無聲音呢?:sa ...

logcth 大:是無畫面也無聲音.像待機一樣.但vcc又正常.應該是cpu故障

网友D:
電源若沒問題.有查過按鍵嗎?
開關訊號有嗎?燈管能點亮嗎?
最快方式: 接公板試就能判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若沒問題.有查過按鍵嗎?
開關訊號有嗎?燈管能點亮嗎?
最快方式: 接公板試就能判定了.

logcth 大:電源若沒問題.有查過按鍵嗎?
            電源和按鍵都沒問題
             開關訊號有嗎?燈管能點亮嗎?
             開關無訊號.燈管無法點亮
        可能是主板(cpu)的問題.
            謝謝你

网友E:
確定AD不良,gm1501重植即可

不過植這板子需要一點功力...常見BGA外圍嚴重氧化
是非常嚴重喔@@! 不過做好了這台也異常耐用XD

网友F:
注意"'""''' 啟動時, 液晶屏的,,,,,, " 一舉一動 ", 再來判斷 "  燈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定AD不良,gm1501重植即可

不過植這板子需要一點功力...常見BGA外圍嚴重氧化

tony6605 大:以我的判斷也是ad版ng.但無從修起.有方向練練功也好.感謝版主回覆.來練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 啟動時, 液晶屏的,,,,,, " 一舉一動 ", 再來判斷 "  燈號 "。

YSHQQ 大:插電後.都無動作.燈號恆亮.應該是cpu ng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定AD不良,gm1501重植即可

不過植這板子需要一點功力...常見BGA外圍嚴重氧化

tony6605 大:已拆下gm1501.但沒看到氧化.(重植)請問如何重植.是換一顆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tony6605 大:已拆下gm1501.但沒看到氧化.(重植)請問如何重植.是換一顆嗎?謝謝

黃黃的那估就是了!

重植就好嚕@@!

楼主:
tony6605 大:抱歉我是新手.我沒有看到黃黃的.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tony6605 大:抱歉我是新手.我沒有看到黃黃的.指點一下謝謝

卯死呀
我不會bga
那也會(讀著*硬倒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卯死呀
我不會bga

wecan 大:你出現了.(那也會(讀著*硬倒也*)
說甚麼(不懂)解釋一下     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wecan 大:你出現了.(那也會(讀著*硬倒也*)
說甚麼(不懂)解釋一下     謝謝 ...

怎麼 遇到 那嗎硬的 問題

這一塊  我有故障的(程序錯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麼 遇到 那嗎硬的 問題

這一塊  我有故障的(程序錯亂)

wecan 大:對我來說是硬的.對你wecan 大也是高手之一怎麼會硬的.
(這一塊  我有故障的(程序錯亂).是AD版(程序錯亂).還是邏輯版

网友G: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對我來說是硬的.對你wecan 大也是高手之一怎麼會硬的.
(這一塊  我有故障的(程序錯亂).是AD版 ...

是AD版(程序錯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AD版(程序錯亂)

wecan 大:不也是故障.還是先修再說.對了我說有一台42電漿給你.有發消息給你.沒有收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不也是故障.還是先修再說.對了我說有一台42電漿給你.有發消息給你.沒有收到嗎? ...

可以正常 開機 關機 設定文字(跑出框框外)有些功能不全
42電漿給你 有收到 但不知要如何 (以為又是要修電漿)
所以不敢(接)
真的要送我 不知能告知(廠牌.型號)
真的很感謝您 可能要等下個月 才會有(南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ny6605 大:抱歉我是新手.我沒有看到黃黃的.指點一下謝謝

tony 大說得應該是你拔起來那顆晶片旁邊有1顆像bios那顆flash(黃黃的)
如果是程序錯亂  那顆可能要檢查惹
可以先拔起來把各腳位清理乾淨再插回去試看看喔
突然想到前幾天也遇過類似問題
解決方法就是把它拔起來清乾淨插回就好惹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wecan 大:還是先修看看再說.
42電漿給你 有收到 但不知要如何 (以為又是要修電漿)所以不敢(接)
      wecan 大你也有不敢接K S
  記了好幾次型號都會忘記(放在廠庫)廠牌聲寶
來之前請先告知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ny 大說得應該是你拔起來那顆晶片旁邊有1顆像bios那顆flash(黃黃的)
如果是程序錯亂  那顆可能要檢查惹 ...

collman007 大:tony6605 大應該是說gm1501.
那顆(黃黃的)有拔起來看過.無氧化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collman007 大:tony6605 大應該是說gm1501.
那顆(黃黃的)有拔起來看過.無氧化
謝謝你

晤....如果是gm1501
那所謂黃黃的應該是晶片上面左下角不是有條短的黃色(照片上看到的)
重植就是把晶片重新植球 如果沒理解錯是這樣
因為我們也是都這樣說的~

楼主:
collman007 大:越說我越不懂.(確定AD不良,gm1501重植即可)gm1501不是這顆嗎?
                   (那所謂黃黃的應該是晶片上面左下角不是有條短的黃色(照片上看到的)
          我沒看到晶片上面左下角有條短的黃色?能指一下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collman007 大:越說我越不懂.(確定AD不良,gm1501重植即可)gm1501不是這顆嗎?
                   (那所謂黃 ...

呵呵...第19篇你不是有附照片 那顆被你拔起來的就是GM1501哩
至於我說左下 指的是你上面貼出來的AD/B照片 GM1501四個角落中有1個看起來像黃色的
晤...應該是面對照片右下才對
照片上有黃黃的可能是燈光造成的  實際上有沒有我也不清楚哩 呵呵
誤導你惹  抱歉

网友:
點燈24福特有那有背光嗎?小弟我遇好幾台都是高壓板故障,至於沒聲音是因為訊號源不是在TV模式下,也被騙了很多次了,有遙控就用遙控快速鍵,沒遙控可用LED手電筒在剛開機時照右上方也許可以看到OSD,這是小弟的經驗

网友H:
vito~很多都有耳機孔的插pin應該是沒插所以沒聲音,還有你沒有接VGA的信號~所以信號會在黃燈,可以拍拍面板看看背光有沒有亮,這台我修很多台都是高壓故障,而不是在A/D板,給你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vito~很多都有耳機孔的插pin應該是沒插所以沒聲音,還有你沒有接VGA的信號~所以信號會在黃燈,可以拍拍面板看 ...

推,我也常因為這樣誤判
版大有插上側邊機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