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列印時 一些部分內容沒出現

楼主(2012-10-02):
請問大大

HP 1300 列印時有1/2部分的內容沒列印出來 , 有列印出來的內容碳粉顏色很淡 , 有換新碳粉夾但問題未改善
可能哪出了問題?

网友A:
雷射組的問題居多, 先試著清清看.

网友B:
樓主您印幾張了(您印的那張上面會有資料),小弟上次相同機型跟您症狀一樣,問題在雷射組老化,因為已經印了86000張(沒打錯),所以給他退休了

不過您的情形雷射反射鏡髒了也會這樣

网友:
1.如摸碳粉不會掉,清看看感光元件,也許會好一點.
2.如摸碳粉會掉,加熱組可能須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射組的問題居多, 先試著清清看.

請問附件圖示就是雷射組嗎?
是不是拆開來將裡面透鏡的鏡面擦擦就是清理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附件圖示就是雷射組嗎?
是不是拆開來將裡面透鏡的鏡面擦擦就是清理了呢?

沒錯,就是這個,如果清了沒改善建議您換機

因為這個模組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印幾張了(您印的那張上面會有資料),小弟上次相同機型跟您症狀一樣,問題在雷射組老化,因為已經印了 ...

請問
我想再印一張同樣的資料看看 , 但卻不知道從哪找到這資料列印, 您能指導一下嗎?
(當初因為摸索中試印的 , 已經完全沒印象從哪進入這資料把它列印出來)

网友A:
按機器燈號旁唯一的按鈕3-5秒後放開, 應該就會列印自我測試頁了.

建議您找一下HP的維修手冊......上面講得還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機器燈號旁唯一的按鈕3-5秒後放開, 應該就會列印自我測試頁了.

建議您找一下HP的維修手冊......上面講得 ...

謝謝 我去看看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