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華映CL-150M多媒體液晶電視接收器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10-02):
這台是華映2001年出品的15吋多媒體液晶電視,至今未曾故障而且亮度還未衰減,真是耐用的機種啊!!!

唯獨電視接收器(調諧器TUNER)故障,電視畫面都是雜訊但是聲音清晰正常,查詢資料為(飛利浦PHILIPS

製)調諧器內的小電容失效-->導致接收頻率漂移。

型號
故障畫面
內部電路
調諧器基板
打開外蓋左邊有4顆小電解電容(47μF/6.3V、33μF/10V、4.7μF/35V、2.2μF/50V)
全部更換為固態鉭質電容(我是用SMD黑色方形,也可買DIP蛋頭型的),一勞永逸不用再換。

強烈建議內部的2顆VR及中週變壓器不要去調它,否則頻率一旦偏離很難調回來,除非你有專業儀器或是經驗老到。
調諧器基板周邊電容也換一換
組裝完成接上CABLE切換至TV模式,全頻道掃描一次後彩色電視畫面再次呈現在眼前。

网友A:
2台遙控器,是備用機還是有其他功能。

网友B:
右邊那支是學習型遙控器吧

网友:
學習TUNER BOARD壞,較少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請問是先使用VGA確認無問題,所以馬上判定TUNER版 NG??
那遙控器我也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遙控器,是備用機還是有其他功能。

10年的老遙控器難得一見,而且功能正常,當然要備份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邊那支是學習型遙控器吧

是的~~而且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先使用VGA確認無問題,所以馬上判定TUNER版 NG??
那遙控器我也很好奇!!
謝謝 ...

是的
VGA IN
S VIDEO IN
AV IN
都正常

學習型遙控器很好用便宜(150),可以買幾支來玩玩。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修ㄚ~
來試試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