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請問台中何處可買到矮型電解電容_680uF/4V

楼主(2012-10-02):
請問台中何處可買到矮型電解電容_680uF/4V
For 775版子power的部份.
或者有人願意割愛嗎?

感謝~

楼主:
昨天量了一下尺寸.
直徑8.15mm
高9.0mm

有大大可以指引一下明燈嗎?

网友:
台中的沒去找過,火車站前那幾家蠻大的電子材料行找過了?
彰化的我是已經放棄去找了,都直接網拍
站內的話,盧大有在賣電容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079426508

楼主:
電子街那邊都沒有.
唯一有找到680u/4v鋁殼, 但是高度太高會頂到風散, 12mm  XD
換上之後才發現真的會頂到....

本想說這小東西收運費不划算. 看來也只能上網買了.
感謝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子街那邊都沒有.
唯一有找到680u/4v鋁殼, 但是高度太高會頂到風散, 12mm  XD
換上之後才發現真的會頂到.. ...

一次買的數量多一點,分擔運費成本!!

這種電容一次使用的數量也不少,通常6-10顆

除了680u/4V以外,主機板常用的1800u/6.3V/10V/16V  2200u/6.3V/10V/16V

1500u/6.3V/10V  1200u/6.3V 1000u/6.3V/10V/16V/25V   470u/6.3V/10V/16V/25V

這些電容可以順便購入備用,不只是主機板,其他電器或電腦周邊產品也常用這些電容

LCD中也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買的數量多一點,分擔運費成本!!

這種電容一次使用的數量也不少,通常6-10顆

了解,
感謝eson大指點~

网友B:
找舊板子拆固態下來用也可以
該處大多是560/4或是820/2.5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舊板子拆固態下來用也可以
該處大多是560/4或是820/2.5為多

了解. 感謝回覆.
這種8x8 8x9的電容一般通路真是少...
昨天已於網路買到~ thanks.